无刷直流电机,HALL信号的缺口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7-01-17):
目前正在做电动车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器,发现驱动的电机,因为设计原因,导致HALL出现缺口。
现在电机没办法更改,只能通过软件处理这个缺口。

请教各位:如何处理这样的霍尔缺口?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改电机吧,如果刚好启动在缺口里,你就启动不了。或者用senserless

网友A:
什么电机气隙这么大?

网友B:
楼主的电机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不选择无感启动?我做的一款类似平衡车的设备,也是选的有感的,无感不稳定,不安全。

网友:
晕,不会是用的伺服电机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机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不选择无感启动?我做的一款类似平衡车的设备,也是选的有感的,无感 ...

电动三轮车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机主要应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不选择无感启动?我做的一款类似平衡车的设备,也是选的有感的,无感 ...

不光是启动的问题,还有换向的问题,这个是方波的6步换向,需要根据霍尔的位置换向。
如果霍尔不准确,换向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气隙这么大?

用在电动三轮车上的差速电机

网友:
这是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