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脉冲EMC测试时,MCU芯片一直在重启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01-17):
说明都在图片上,大家给点意见啊,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哈哈

网友:
什么电压0.7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0.7V?

是0.7KV 哦

网友B:
你是打的脉冲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的脉冲群吧

是的,当群脉冲电压到达700V的时候就不行

网友C:
EMC 中的哪项测试不通过呢?ESD, EFT...?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C 中的哪项测试不通过呢?ESD, EFT...?

测试仪器是下面图片的型号,具体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你们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仪器是下面图片的型号,具体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你们看看

高频噪声模拟器ENS-24XA可以提供高幅值和宽频带的脉冲输出(在匹配负载下的方波脉冲最大输出幅值为2kV),用于模拟断开电感性负载时所产生的陡峭脉冲。当试验脉冲叠加在被试设备的AC或DC电源线上时,可以测试设备的抗干扰性能(用来评定设备抵抗暂态传导干扰的能力)。高频噪声模拟器还可以定性地用于设备内部的抗干扰性能、局部环节的抗辐射性能以及系统的接地性能进行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噪声模拟器ENS-24XA可以提供高幅值和宽频带的脉冲输出(在匹配负载下的方波脉冲最大输出幅值为2kV) ...

然后怎么说啊,有什么办法不克服芯片重启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怎么说啊,有什么办法不克服芯片重启不

你的电源部份在设计时有没有考虑要加一些过EMC测试所需共模电感和电容构成PI型滤波电路?在MCU的正,负电源引脚加小电感和电容?MCU 复位脚是如何处理的?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去改善。。。,还有PCBLAYOUT 地线是如何处理呢??

网友D:
芯片电源与地单线进与单线出,不要与其它地或电源连在一起。接入芯片前加个104及100uf.

网友E:
输入电源pin口的 电容 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部份在设计时有没有考虑要加一些过EMC测试所需共模电感和电容构成PI型滤波电路?在MCU的正,负电源 ...

电源部分有加共模电感的,,先前产品是三星的芯片都可以过2KV的EMC,是前人写的程序,
现在公司要求改成STM8芯片,电源部分还是以前的电路都没有改的,不知道跟芯片厂家关系大不,
复位电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源pin口的 电容 放大

多少合适,采用什么类型的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少合适,采用什么类型的电容

无能为力! 根据你产品的特性来定!

没概念的话可以先并个电解 看看效果 再决定改进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能为力! 根据你产品的特性来定!

没概念的话可以先并个电解 看看效果 再决定改进方向 ...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测试一下,结果告诉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电源与地单线进与单线出,不要与其它地或电源连在一起。接入芯片前加个104及100uf. ...

芯片入口是采用这样的电路的

网友F:
楼主建议你修改一下标题,应该是脉冲群测试,mcu重启。
你这一楼把人看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建议你修改一下标题,应该是脉冲群测试,mcu重启。
你这一楼把人看蒙了。 ...

呵呵,好,不知道现在还能修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入口是采用这样的电路的

其实这个发原理图意义不大,同样的原理图,不同的布线,抗干扰差别很大。

网友G:
加大输入电容并联tvs,maxim有个老文档,貌似是2006年发表的,详细介绍过电容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大输入电容并联tvs,maxim有个老文档,貌似是2006年发表的,详细介绍过电容的关系。 ...

谢谢,先看看

网友G:
不过介绍的是ESD,不知道跟你的情况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介绍的是ESD,不知道跟你的情况是否匹配。

能给个链接不,都没找到

网友H:
stm8抗干扰本来就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不,都没找到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4032 运气啊,正好之前的链接有保存,要不然还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4032 运气啊,正好之前的链接有保存,要不 ...

谢谢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8抗干扰本来就差。

你们有测试过STM8,EMC电压做到多少啊

网友H: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QXOmXGXrvVvnbuJWP3
看下这个。

网友A:
脉冲群就是电源加电感,TVS,然后看复位和时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3odLZ9_Xa4wAUSavB98n_z2LvG5-3-qJrPbQOesDKanwe5ti0ujqHuPwSAdsAW2mmgd ...

谢谢你提供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群就是电源加电感,TVS,然后看复位和时钟电路。

不能加TVS管,跟时钟关系大吗,能说说不

网友H:
stm8s有个笔记,AN2806是专门讲em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加TVS管,跟时钟关系大吗,能说说不

时钟用机内RC或有源。
电感也可以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8s有个笔记,AN2806是专门讲emc的。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学习

不要用外部晶振,布板注意一些,轻松过5KV.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用外部晶振,布板注意一些,轻松过5KV.

有这么夸张吗,没有使用外部晶振,内部RC时钟8M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仪器是下面图片的型号,具体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你们看看

好东西,第一次目睹群脉冲发生器的真容。

网友J:
以前用C8051做EFT实验,500V都过不了。单片机重启,复位电路的RC电容要紧靠近引脚,另外就是铺地的完整性以及电源线的走线路径,这两个方面影响还是蛮大。

网友K:
Is this a medical product?

网友:
群脉冲 关键在于 高压电源端的处理,  MCU端处理只是协助提高可靠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以前用C8051做EFT实验,500V都过不了。单片机重启,复位电路的RC电容要紧靠近引脚,另外就是铺地的完整性以 ...

那你也用的也太烂了。我群脉冲,在使用非隔离DC电源的情况下,1.5KV,不死机,不重启。

网友M:
PCB重新设计一下吧
0.7是不行
差太远了

网友N:
加市电的电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PCB重新设计一下吧
0.7是不行
差太远了

跟PCB布线关系很大吗,跟程序有关系不,我总怀疑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Is this a medical product?

是工业产品

网友O:
打的是原理图的哪个地方
加各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你也用的也太烂了。我群脉冲,在使用非隔离DC电源的情况下,1.5KV,不死机,不重启。 ...

能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吗,有开AD采样吗
PCB布线能讲讲不,或者贴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打的是原理图的哪个地方
加各种保护

直接打AC220V输入口

网友:
哪个地方加各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市电的电源滤波器

有加的,还是没有用

网友M:
STM8没用过
不知道,这么出名的芯片应该不会有严重问题的
和软件没关系
1.5KV是最基本的了
0.7KV基本上老式日光灯镇流器的那种开灯就复位了。

网友M:
在工业上更麻烦,我有个板子,STC51的,脉冲都没问题,到了现场,还是几天就完蛋,很多接触器乱跳一气,说不定那一次就完蛋了。
搞来搞去,最终放弃了,几千块打了水漂。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M8没用过
不知道,这么出名的芯片应该不会有严重问题的
和软件没关系

还以为你有绝招,失望哦,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以为你有绝招,失望哦,

我的经验就是PCB布线,换一种 布线方式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经验就是PCB布线,换一种 布线方式试试吧

嗯,谢谢

网友:
电源一定要抗住,卸放,正常2000v,电源隔离后,4000v轻松过

网友:
我的经验是脉冲群从哪里打 就在哪里做处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在工业上更麻烦,我有个板子,STC51的,脉冲都没问题,到了现场,还是几天就完蛋,很多接触器乱跳一气,说 ...

我以前所在公司有个土测试,弄一柜子的接触器反复几秒钟开关一次,打一个星期。
这一招非常狠,比脉冲群狠多了。我画的stm32能过4千伏脉冲群8千伏静电,但不能过这个!

网友:
eft是针对电源的 没有浮地的电路 就是电源emc输入滤波和接地的问题。

网友:
加TVS  扣磁环, 加磁珠  一个个试
再不行 加滤波器,换电源

网友:
脉冲群过不了基本就是layout画的不合理

网友:
耦合夹700v都过不去,建议从电源处理,无论怎么更改布线,电源过不去,都是白费!

网友:
>接触器
Any picture of this components you used?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吗,有开AD采样吗
PCB布线能讲讲不,或者贴图看看 ...

没用到AD采样。但是用到了中断,而且是 驱动点阵屏。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以前所在公司有个土测试,弄一柜子的接触器反复几秒钟开关一次,打一个星期。
这一招非常狠,比脉冲群 ...

我们公司的群脉冲设备,只有 2000V 的最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公司的群脉冲设备,只有 2000V 的最高值。

常见的都是最高4000多一点,因为标准规定的最高就是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