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有什么开放的无人机平台呢。可以二次开发

楼主(2017-01-17):
想二次一个无人机。可定点围绕旋转飞行。实时传输传输图形显示。  目前感觉大疆的M600 有可行性。大疆的图传系统接收的数据是否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呢。      还想请问一下还有其他的平台吗。或者说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X4 ..........

图传用什么呢--方便集成开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用什么呢--方便集成开发的

这个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用什么呢--方便集成开发的

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看你预算及功能要求从几十到大几十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看你预算及功能要求从几十到大几十万都有

数字的。。图像接收过来方便进行二次处理。。现在还在了解 几w块钱都能接受

网友:
买个大疆,挂个自己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的。。图像接收过来方便进行二次处理。。现在还在了解 几w块钱都能接受 ...

低成本就买个dji的lb2,几千块 或者一些开源爱好者做的 也是几千  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用网络摄像头搭配网桥 专业点就买cofdm编码的 我测试过很多 成都有几家做的挺靠谱 需要的话可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