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锂电池升压到5V的电源芯片,输出电流大于4.5A

楼主(2017-01-17):
求推荐锂电池升压到5V的电源芯片,输入3~4.2V,输出电流大于4.5A,万分谢谢!

网友:
TPS61088,是最通用的料,价格也好,小米的移动电源也是用这个。

网友A(2017-10-08):
关键锂电池能输出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
5*4.5/3 = 7.5  哇塞塞,楼主用的电池真大

网友:
TPS61088 在电池低电量,又要高电流输出,满足不了,实测在输入3V,只能输出5V/2.5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锂电池能输出那么大电流吗

多节并联或动力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