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Zigbee的射频电路测试中EVM值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17):
      最近使用CC2530+RFX2401的方案设计的Zigbe模块,在做多个样品射频测试时,TX方面,发射功率基本在20dBm(预设功率为20dBm)、频偏在15ppm左右,MaskErr都为0,就是EVM值偏大,都是39%左右,高于Zigbee协议的要求(协议要求低于30%),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射频测试,或者遇到类似的问题,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注1:原理图方案是参考TI的CC2530EM开发板设计的,PA部分电路也是参考RFX2401的官方评估板电路设计的,包括电源电路和匹配电路。
      注2:PCB的Layout也基本根据官方要求设计,只是面积做的比较小。射频电路部分做了50欧阻抗。

楼主:
实话说没有自己的射频测试设备要做射频测试是在太折腾了

网友A:
一级级测试看看啊,先在balun输出口测试一下,看看是PA还是cc2530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级测试看看啊,先在balun输出口测试一下,看看是PA还是cc2530导致的

    有个不带PA的版本,测试值也差不多,这么说真有可能是Balun电路的问题了,但如果是Balun的问题的话,现在的器件参数也是按官方给定的,最有可能是Layout没控制好。Layout的话,除了差分电路部分没有要求PCB厂家做100欧姆阻抗之外,其他也没想起什么可以改得了,单端部分是有做50欧阻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B:
摘掉balun,直接册呢

网友C:
这个EVM是什么东西。

网友D:
EVM这么差,还能正常解调不。频谱仪抓下,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干扰,频谱仪看下有没有异常的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摘掉balun,直接册呢

这确实没有试过,想请教一下如果摘掉balun的话应该怎么测EVM?本人射频新手,请多多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M这么差,还能正常解调不。频谱仪抓下,这种情况肯定是有干扰,频谱仪看下有没有异常的频点 ...

解调倒还可以,室外空旷地200m测试也基本没有什么误包(使用SmartRF Studio测试的)。
现在就是公司舍不得买频谱仪,需要借用其他公司的开放实验室进行测试,这实在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EVM是什么东西。

EVM = Error Vector Magnitude ,表征的是理论信号与调制之后的实际信号的矢量差。 通俗来说就是射频信号的不清晰度。

楼主:
Zigbee在一些专用领域,比如智能照明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不过现在看来关注的人确认不太多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Zigbee在一些专用领域,比如智能照明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不过现在看来关注的人确认不太多了啊 ...

之前做过一年的zigbee ,觉得zigbee这个行业不会兴旺起来
智能家居控制宁可用wifi来做,也别用zigbee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做过一年的zigbee ,觉得zigbee这个行业不会兴旺起来
智能家居控制宁可用wifi来做,也别用zigbee来搞 ...

Zigbee组网能力比较强大吧,当然主要是Zigbee软件体系已经开发完成,目前是想增加模块的兼容性,也就是把EVM降低,提高产品优势。

网友F:
楼主在哪里,我这边有一台频谱仪吃灰,可以借给你用。

网友G:
巴伦和匹配的参数需要调整,先要网分看看。
今天终于调好了一个WIFI板的匹配,同样的设计,同一个厂家打样两次就有差异。你这肯定也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哪里,我这边有一台频谱仪吃灰,可以借给你用。

深圳南山  可长期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巴伦和匹配的参数需要调整,先要网分看看。
今天终于调好了一个WIFI板的匹配,同样的设计,同一个厂家打样 ...

频谱仪都没有,更别说网分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南山  可长期借么

我在上海,上海就可以长期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