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自动切换电路

楼主(2017-01-17):
有个设备平时用Li电池供电,当插上外接电源时,用外接电源供电,并给电池充电。用下面的电路测试了8个没有问题。总感觉不安全,帮忙看下有问题吗?

网友:
你不知道有带这种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吗?

网友:
随便找个 ti 的充电管理就行

网友:
什么是 感觉不安全?

网友A:
楼主的图有误,给个参考的图给你看看,配合软件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开机按键复用,长短按,可自动上电开机,检测电池电压,USB插入检测,充电时系统不掉电,就是切换的时候电源端有几十毫秒的电压跌落到2.8V左右,后面放大电容可解决。

楼主:
谢谢啊,楼上的;我怎么看你这个电路和我那个在冲电和切换的部分是差不多的。是多了个C40;我这个在加上去。另外我这个电路里面没有单片机,就是直接供给一个蓝牙模块;要求电路简单。

网友B(2017-03-1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有误,给个参考的图给你看看,配合软件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开机按键复用,长短按,可自动上电开机 ...

这电路不错,但有个疑问,在插入外部USB的时候系统还能关机吗,EN脚一直是高电平啊。

网友:
这个帖子下边还是有不少好货的,我一直直接买个模块、、、

网友(2017-05-03):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不错,但有个疑问,在插入外部USB的时候系统还能关机吗,EN脚一直是高电平啊。 ...

D13是为了实现上电开机,可以去掉

网友(2017-07-02):
LZ的图电池供电没有问题,但给电池充电有点问题,5V直接通过D1,D2,Q3的体二极管给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不受控制。
其实Q3直接换成二极管接VCC就好了。

网友(2017-08-09):
正好需要

网友(2017-09-24):
请教个问题,如果Q1故障,S 和D短路了,那USB端电压通过Q1持续给电池充电,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电池要有保护板

网友(2018-03-23):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有误,给个参考的图给你看看,配合软件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开机按键复用,长短按,可自动上电开机 ...

MOS 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 ,插上USB了   应该还是没有截止吧

网友:
去年的蓝牙刷卡机上拆个看看

网友(2019-01-06):
mark 最近正需要可以参考

网友:
关注。学习。
最近在做电池+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有误,给个参考的图给你看看,配合软件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开机按键复用,长短按,可自动上电开机 ...

好东西,收藏了,最近也在研究充电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的,以前的蓝牙刷卡机好像就是用的9楼的电路

网友:
电源切换Mark

网友(2019-08-01):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

网友(2020-12-18):
mark 标记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