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转5V芯片资料丝印为ASZ56HB

楼主(2017-01-17):
过年买个WIFI插座(模块为MT7681),哪知道买回来是坏的,退货要等年后,只能自己折腾下,初步判断应该是电源问题,5V没有输出,
看这个220V转5V电源挺简单的,我看到的其他方案基本都要变压器,而这个不需要,或许以后用得到这么简单的方案,
求这个芯片的资料,或者有别的更简单220V转5V的方案推荐也可以,电流200MA即可,谢谢

网友A:
恩,要么就是变压器,要么就是阻容降压。这样的220V转5V还真没见过

网友:
220转5v,随便一个surge芯片就挂了吧。。。

网友:
用过220转12V的PN8024,大概300mA吧

网友:
是不是ob2222啊。

网友:
感觉这是要害人的东西!

网友:
没变压器,也需要个电感“”非隔离降压“”

网友:
LR8只可惜电

流小

了点3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要么就是变压器,要么就是阻容降压。这样的220V转5V还真没见过

LNK304

这种非隔离降压,没有变压器,也没有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