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F429开发板成功运行Linux4.2(uClinux)

楼主(2017-01-17):
一直对STM32运行Linux系统感兴趣,因为它有完善的网络功能和数不清的开源软件可用,这是其他嵌入式操作系统无法比拟的。4年前曾做过一块STM32F103核心板并移植了uClinux 我的STM32核心板启动uClinux成功了 后来并没有继续下去,首先因为RAM容量不够Linux消耗内存还是比较多的,其次ST的uClinux BSP很不完善,除了串口,许多外设的驱动都没有。因此这些年来我没有再碰STM32 uclinux
直到后来,ST推出了可以外扩SDRAM的STM32F429,emcraft推出了对应的Linux 4.2 BSP,我的感觉是:还不错呦!是不是可以玩玩?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规划,最近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块F429板子,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只外扩了必要的外设,其他未用IO一律引出。
先介绍一下板载资源:STM32F429,16MB SDRAM, 16MB SPI FLASH, 10/100M以太网(LAN8720A),Micro-SD卡槽, Micro-USB Device接口,USB Host接口,串口(USART1),SWD接口,外扩IO包括LTDC, I2C, SPI等复用功能。
好了,该上图了。

U-Boot和Linux启动信息

以太网

SSH(putty)通过网络登录开发板

Micro-SD卡插入识别检测

USB Device连接PC(虚拟串口)

板子做回来后,这一个月里每天晚上焊接调试得不亦乐乎,发现了几个小bug也都一一解决了,唯独USB Host驱动还没有搞定,年前也就这样了。年后准备再做一版修复之前的问题。

网友A:
顶顶。。。。。再加个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再加个gui,

gui应该是有的,只是我没有启动它。

网友:
跑个benchmark看看跑分咋样?

网友B:
主要应用在什么场景啊?可以运行Qt程序吗?

网友:
搞个东东,带大家一起刷刷

网友:
楼主之前几个板子都不错。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应用在什么场景啊?可以运行Qt程序吗?

这个就不要想了吧,树莓派还差不多

网友C:
429太贵了,相比其他片子没竞争 只能玩玩

网友D:
arm7时代跑过uclinux,在s3c44b0x板上,看上去和linux差不多,其实差不少,写程序得特别小心内存够不够,这个系统对任务调度还行,对内存管理恐怕有点问题,十多年了,没想到这个操作系统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7时代跑过uclinux,在s3c44b0x板上,看上去和linux差不多,其实差不少,写程序得特别小心内存够不够,这 ...

原来的uClinux的主页已经好多年没有更新了。现在Linux mainline里面已经有no-MMU选项了(相当于以前的uClinux),这是我现在用的版本。和以前的uClinux出处已经不同了。
是的,在no-MMU的系统上写应用得提前自己估计好用多少内存。

网友:
这样搞,会出事的

网友E:
楼主你喜欢玩我送你两套新塘的N32926的板子,出口很久的产品,不是开发板,新塘有现成的东西,我对linux一知半解,刷完机就放那了,没玩出什么花样。

64M RAM+256M FLASH + RTL8188 + NT99140 = wifi cam 另外还有带480*272LCD的N329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9太贵了,相比其他片子没竞争 只能玩玩

将来可以试试和它兼容的GD3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喜欢玩我送你两套新塘的N32926的板子,出口很久的产品,不是开发板,新塘有现成的东西,我对linux一 ...

不敢玩新塘这个芯片,之前看几个坛友抱怨N32926很坑。

网友F:
楼主牛人,以前做了407板子,现在想做块429板子,对SDRAM布线不太熟,看网上说要等长,用4层板,没搞过4层板,考虑想用2层板步,又怕运行不稳定,楼主如何布的,能否共享下SDRAM布线PCB部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应用在什么场景啊?可以运行Qt程序吗?

装不下Qt众多的库的

网友:
很不错的板子

网友:
跟ucos比有何优势呢(不考虑价格),学习的时间成本如何?

网友G:
内存占用情况如何呢?

楼主:
这叫我怎么说呢?刚调好不久,每次调bootloader,kernel也就运行十几~几十分钟,反正每次上电工作都正常没出现过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存占用情况如何呢?

各种驱动都加载,再开一个dropbear,一个uhttpd 内存还有5M多。
注:内核也在SDRAM中运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叫我怎么说呢?刚调好不久,每次调bootloader,kernel也就运行十几~几十分钟,反正每次上电工作都正常 ...

驱动框架 和  普通linux 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框架 和  普通linux 是一样的吧?

当然一样的,因为这货就是Linux,只不过在编译的时候选了no-MMU而已。
而且因为kernel比较新(4.2)驱动使用了Device Tree。这点跟linux2.6,3.x这样的“普通” linux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一样的,因为这货就是Linux,只不过在编译的时候选了no-MMU而已。
而且因为kernel比较新(4.2)驱动 ...

使用设备树后变化好大,几年前用linux还算熟练,16年下半年买了个英贝特的AM3358板子,资料旧的,
搞新系统,花了好几天才适应新变化。
现在也有linux-RT版本了,不知道以后前景如何。

网友:
个人觉得一块上了50元的M4片子去跑linux,性价比太低,没必要折腾了,不如直接用arm9、A7、A8第三方的linux核心板。

网友:
这年头牛人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牛人,以前做了407板子,现在想做块429板子,对SDRAM布线不太熟,看网上说要等长,用4层板,没搞过4层 ...

100MHz以下的随便拉就行。

网友:
系统调用有些地方还是有区别   我总觉得用STM32玩uclinux  不然用ARM9 玩Linux  还便宜一些

网友:
楼主厉害,给楼主赞一个,还顺便给自己公司做了个广告

网友:
429这货太贵了,算下来我现在准备换767了,价格基本一样

网友I:
emctaft不是收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emctaft不是收费的吗

只下载它的软件不收费。

楼主:
+++++++++++++++++++++++++++++++++++++++++++++++++
年前最新进展,USB HS OTG Host(Full Speed)驱动调试成功,可以正确识别并挂载U盘了(/dev/sda1)。这样一来初版PCB所有的设计目标都达到了,过年后就可以做新版PCB了。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网友J:
引用 楼主:
+++++++++++++++++++++++++++++++++++++++++++++++++
年前最新进展,USB HS OTG Host(Full Speed)驱动调 ...

底层需要自己来实现吗?还是有现成的代码直接灌进去,然后在LINUX上面写应用程序,那应该很好玩。。。

网友K:
不错。以前见过有用stm32f103zet6一致uclinux的。

网友:
大牛,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
有没有什么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底层需要自己来实现吗?还是有现成的代码直接灌进去,然后在LINUX上面写应用程序,那应该很好玩。。。

就像你说的这样,写Linux应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以前见过有用stm32f103zet6一致uclinux的。

这个我也做过:)

网友H:
楼主,做好后会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好后会出售吗?

大家喜欢的话,会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喜欢的话,会这样做的:)

不晓得价格贵不贵,200以内的话预订一个。。。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就像你说的这样,写Linux应用就ok了。

如果bsp里面没有的呢,比如,bsp里面木有pcie,而,系统需要使用,这个驱动开发起来难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bsp里面没有的呢,比如,bsp里面木有pcie,而,系统需要使用,这个驱动开发起来难度大不大? ...

现在emcraft这个F429的bsp里包括这些驱动:UART,SPI, I2C, SD CARD, 以太网,USB OTG HS/FS, RTC, GPIO, DMA, LCD
应该是比较全的了,所以我才心动做板子玩。剩下没有驱动的外设可以参考其他芯片相同外设的linux驱动自己做(当然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搞定的,你懂得)
至于你说的pcie,没有。

网友:
在这种单片机上跑uclinux意义不大

网友M:
同样价钱估计能换个A系的片子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样价钱估计能换个A系的片子更好吧

换芯片还不如买个全志派来得直接。
不过问题又来了,全志芯片上的GPU,VPU,H.264 codec没有特别详细的资料,根本玩不了,一般人也玩不动,sdk常年停留在kernel3.4不更新,这些也是难以言说的痛,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从学习的角度看STM32的资料更全,更适合学习。

网友:
外设这么全,可以做产品

网友N:
启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启动多长时间?

10秒以,算上u-boot的3秒boot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启动多长时间?

10秒以内,算上u-boot的3秒bootdelay

网友O:
引用 楼主:
10秒以内,算上u-boot的3秒bootdelay

楼主有板子没?想搞块玩下。

网友:
请问楼主会开源PCB和代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板子没?想搞块玩下。

节后开工重新打板,如果没有问题会发布。

网友:
不错喔,希望能一步一步的开源喔!!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STM32F429的价格没有优势。

网友:
视乎这个跑uLinux是个鸡肋,还不如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在429-dis 跑通的,如果想跑溜一点 需要大一点的RAM 最好8M以上。

是的,8M是小了点。当初我做这个板子时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按外扩64M SDRAM画的PCB,应该够用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的,8M是小了点。当初我做这个板子时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按外扩64M SDRAM画的PCB,应该够用了:) ...

我使用stm的单片机,外扩了一个128MByte 的 SDRAM的 板子

网友:
不错 , 不知道控制周期能做到多少ms ?

网友:
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使用stm的单片机,外扩了一个128MByte 的 SDRAM的 板子

什么型号的SDRAM单片128MB?我找到最大的只有64MB的。

网友R(2017-02-28):
楼主,敢问什么时候开源啊?

网友:
顶一个!!!!!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S:
膜拜下,资源占用的怎么样?还有多少CPU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敢问什么时候开源啊?

不用我开源,emcraft网站上就有BSP可以免费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S:
膜拜下,资源占用的怎么样?还有多少CPU可以用?

现在启动后开dropbear(ssh),挂载spi flash(jffs2),打开usb host、device,开启mmc卡(Micro-SD),使能RTC,使能USART1(做console)。。。
16MB SDRAM还剩下5.5MB内存。
CPU占用率没看过,反正命令行操作不卡顿。

网友:
SDRAM不用等长吗?

网友: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问一下,现在市场上STM32F4的销量怎样,推广怎样?

网友:
支持,我第一次接触arm的时候就是ucLinux

网友:
楼主您好,我下载了BSP,编译U-BOOT,
1.make  stm32f429-discovery_config
Configuring for stm32f429-discovery board...
2.make

Generating include/autoconf.mk
arm-uclinuxeabi-gcc: error trying to exec 'cc1': execv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enerating include/autoconf.mk.dep
arm-uclinuxeabi-gcc: error trying to exec 'cc1': execv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standalone examples/api cpu/arm_cortexm3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cpu/arm_cortexm3/ ; do \
                        make -C $dir _depend ; done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tools'
make[1]: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 `_depend'。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tools'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examples/standalone'
make[1]: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 `_depend'。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examples/standalone'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examples/api'
make[1]: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 `_depend'。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examples/api'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cpu/arm_cortexm3'
make[1]: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 `_depend'。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cpu/arm_cortexm3'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cpu/arm_cortexm3'
make[1]: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 `_depend'。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cpu/arm_cortexm3'
make -C tools all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tools'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tools'
make -C examples/standalone all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examples/standalone'
arm-uclinuxeabi-gcc  -g  -Os   -g2 -mthumb -mcpu=cortex-m3 -fsigned-char -O2 -fno-builtin-puts -fno-common -ffixed-r8 -D__KERNEL__ -I/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include -fno-builtin -ffreestanding -isystem include -pipe  -DCONFIG_ARM -D__ARM__ -DCONFIG_MEM_NVM_BASE= -DCONFIG_MEM_NVM_LEN= -DCONFIG_MEM_NVM_UBOOT_OFF=0x0 -DCONFIG_MEM_RAM_BASE= -DCONFIG_MEM_RAM_LEN= -DCONFIG_MEM_RAM_BUF_LEN= -DCONFIG_MEM_MALLOC_LEN= -DCONFIG_MEM_STACK_LEN= -I/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cpu/arm_cortexm3 -Wall -Wstrict-prototypes    -o hello_world.o hello_world.c -c
arm-uclinuxeabi-gcc: error trying to exec 'cc1': execv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s: unrecognized option '-mcpu=cortex-m3'
make[1]: *** [hello_world.o] 错误 1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vmuser/linux-cortexm-2.0.0/u-boot/examples/standalone'
make: *** [examples/standalone] 错误 2
vmuser@Linux-host:~/linux-cortexm-2.0.0/u-boot$
发现错误,请指教,谢谢!

楼主:
应该是没在环境变量里设arm工具链路径。
自己解决了就好。

网友:
楼主,怎么没看到内核支持CAN啊,另外您是如何使用MAKE MENUCONFIG进行精确驱动使能的,能介绍方法给我们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
牛X,LZ要分享下code吗

网友:
有交叉编译工具链支持不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可以去www.emcraft.com得到答案,我是从那里下载的源码。

网友T:
是不是比较耗资料。特别是RAM

网友:
真没想到10年前的东西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是不是比较耗资料。特别是RAM

相比于其他嵌入式RTOS,Linux系统耗费的RAM多,但是功能也多不少。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是不可能的:)

网友:
楼主确实牛人,爱折腾。

网友:
STM32的429现在怎么这么贵?不知道用它能干啥,跑LINUX的板子可多了去了。跑android的片子也没这么贵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节后开工重新打板,如果没有问题会发布。

报告 htjgdw 兄,我打从您发的这帖等待至今口水一直都流不停,您的计划应该没有发生延误吧?!
个人有些浅见提出让您给参考一下,若再一版可以 Replace 的话,这板上的那 RJ-45 的插座是否能缩至与板边齐平?这样感觉整片板会较工整些。
而是否能有个 20 Pin 的 JTAG 座子于板上,另外这调适用的 UART 串口是否能放个如 CH-340 or PL2302 的 Micro-USB 座子 to UART 的串口?
这样感觉比较完整也方便找一条 USB To Micro-USB 的充电数据线就可以来玩起。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案的建议,当然还是得依您对于实际的状况来处理为准!
我说  htjgdw 兄啊,您搞得我口水直流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U:
报告 htjgdw 兄,我打从您发的这帖等待至今口水一直都流不停,您的计划应该没有发生延误吧?!
个人有些 ...

老朋友,谢谢你的持续关注!
年后改好了一版,把之前的问题都fix了,增加了一个用户按键。其他还是老样子(可能会让你比较失望了)。因为没有大的更新所以没有发炫耀贴:)
RJ-45放置的位置,我尝试过和板边对其,但是那样就布不开线了。

USB-UART芯片在我以前的STM32F103 uclinux板子上是有过的,不过那时板子用了psram+nor flash的bga芯片很好布线所以能放下,现在的SDRAM 和spi flash都是普通的sop封装占地面积大了很多,布线也很费脑筋。所以现在的板子我没法集成更多东西了。
JTAG因为管脚复用还有面积的原因放不下,不过板上有SWD 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谢谢你的持续关注!
年后改好了一版,把之前的问题都fix了,增加了一个用户按键。其他还是老样子 ...

谢谢 htjgdw 兄的告知,您说的我都能理解,而我仍会持续的关注您的这个创作的。

网友:
能跑qt吗?

网友:
看着好,真想弄一个学习。

楼主:
能,但是现在板子的内存不够。如果我有时间,整一个LCD,再换上大一些的SDRAM可以试验一下。

楼主:
最近翻出一片32M的SDRAM,焊到板上微调了一下时序,可以工作啦,cat /proc/meminfo 查看内存信息,还有21M剩余,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翻出一片32M的SDRAM,焊到板上微调了一下时序,可以工作啦,cat /proc/meminfo 查看内存信息,还有21M ...

期待更多更新,持续关注中

网友:
情愿用老掉牙的ARM9 也不用这方案

网友V:
楼主开源让我申手档也爽下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开源让我申手档也爽下

不用我开源,在www.emcraft.com网站有下载。

网友W(2017-04-15):
楼主可以玩玩全志V3S ,内部集成64MB ddr2 。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可以玩玩全志V3S ,内部集成64MB ddr2 。

看论坛里有一位朋友在玩,我就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论坛里有一位朋友在玩,我就不玩了:)

大家一起玩,才好玩,资源共享,玩的花样也多

网友R:
请问429移植后可以进入低功耗睡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429移植后可以进入低功耗睡眠吗?

最新的BSP可以的。我试验过,不过睡眠后就需要外部中断才能唤醒了很不方便(例子里是用外部按键),不知道能不能改用网络或者串口唤醒。

网友X(2018-01-02):
引用 楼主:
能,但是现在板子的内存不够。如果我有时间,整一个LCD,再换上大一些的SDRAM可以试验一下。 ...

能用QT绝对是MCU工程师的福音,有时间要研究一下。谢谢楼主详尽资料和答复

网友Y:
楼主,你好,有兴趣一起研究下i.MX RT1050上跑uclinu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能用QT绝对是MCU工程师的福音,有时间要研究一下。谢谢楼主详尽资料和答复 ...

www.emcraft.com有STM32F7上运行的Qt Demo,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好,有兴趣一起研究下i.MX RT1050上跑uclinux吗?

i.MX RT 是0.65mm pitch的BGA封装,个人不容易搞定。

网友Y:
引用 楼主:
i.MX RT 是0.65mm pitch的BGA封装,个人不容易搞定。

你指的是硬件制作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指的是硬件制作难度吗?

对,是的,yes
以上只是为了凑字数,没别的意思。

网友:
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Z(2018-04-20):
引用 楼主:
当然一样的,因为这货就是Linux,只不过在编译的时候选了no-MMU而已。
而且因为kernel比较新(4.2)驱动 ...

记得3.1以后的也用来设备树,请问4.2的设备树不一样吗?(还是有别的不同.)

网友AA:
这么搞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个跑linux是不是还是有点费劲???

网友:
感觉stm32f429跑uclinux很鸡肋的,这么贵的片子就跑了一个缩水版的Linux。

网友:
我一直很好奇F429得定位,大型得多媒体应该都是ARM9以上,控制类得话我觉得407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记得3.1以后的也用来设备树,请问4.2的设备树不一样吗?(还是有别的不同.)

设备树没有区别,接近脚本语言,写法和参数都是与驱动相关的,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么搞有什么好处?

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你写一个控制led的程序比如叫做LED,编译后需要烧到板子里就是了。如果你想换一个程序需要重新烧固件。
有了像Linux这样的操作系统,你同样写一个控制led的程序,编译后可以通过串口或网口下到板子里就可以执行./LED。再写其他的程序也是一样的只要你的板子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网友:
看着这板子流口水 ma买一块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利害了。以前百为的板子可以运行LINUX

网友:
乞巧楼头雁阵横,秦时月照古边城。

网友AB: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linux的移植难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linux的移植难度大不大?

挺大的。这个Linux4.2移植到STM32F429上emcraft宣称有上千个工程师的贡献(应该指的是社区提交过代码的人数)。

楼主(2019-03-11):
引用 网友AC:
不错,不错

谢谢关注!
最近STM32MP157发布后,对STM32 linux感兴趣的人也多起来了。

网友Z(2019-05-11):
问下楼主这个linux没有mmu是不是写的程序要自己管理sdram。就像写裸机一样不能写超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问下楼主这个linux没有mmu是不是写的程序要自己管理sdram。就像写裸机一样不能写超量了? ...

大可不必这样操心。简单来说,只要你的程序使用的内存别超过实际物理内存就ok。
这应该是写程序最基本的要求了吧?

网友AD:
请问一下楼主,SDRAM采用32bit,移植修改uboot需要注意哪几个地方?我的硬件采用32bitSDRAM,修改测试不成功,主要表现在写内存发现,地址偏移0x20的数据相同,例如写0xd000 0000-0xd000 0010,发现0xd000 0020-0xd000 0030和前面想写的地址数据相同,实在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问一下楼主,SDRAM采用32bit,移植修改uboot需要注意哪几个地方?我的硬件采用32bitSDRAM,修改测试不成功, ...

FMC寄存器设置改对了吗?
还有GPIO的AF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FMC寄存器设置改对了吗?
还有GPIO的AF设置检查一下。

搞得头大,可以百分百确认GPIO设置正确,基于以下情况说明,两种板子,一块内存配置地址是0xc0000000,一块是0xd0000000,在初始化内存函数结束位置写32字节数据并读出打印出来,一块板子正确,一块板子如上问题,只改了bank1和bank2区别的地方,都是在原来16位sdram基础上改的,主要改的是board.c文件接口重定义内存初始化和stm32discovery.h的内存首地址定义,出问题的是bank2定义0xd0000000

网友(2019-06-18):
准备放弃了,怎么对照KEIL工程来设置,都不行,能改的都改了,贴一下我具体修改结果吧
1.修改文件\linux-cortexm-2.0.0\u-boot\board\stm\stm32f429-discovery\board.c
static const struct stm32f2_gpio_dsc ext_ram_fsmc_fmc_gpio[] = {
        /* Chip is LQFP144, see DM00077036.pdf for details */
        /* 79, FMC_D31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10},
        /* 78, FMC_D30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9},
        /* 77, FMC_D29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7},
        /* 68, FMC_D28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6},
        /* 67, FMC_D27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3},
        /* 66, FMC_D26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2},
        /* 65, FMC_D25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1},
        /* 64, FMC_D24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0},
        /* 63, FMC_D23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15},
        /* 60, FMC_D22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14},
        /* 59, FMC_D21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13},
        /* 58, FMC_D20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12},
        /* 115, FMC_D19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11},
        /* 114, FMC_D18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10},
        /* 86, FMC_D17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9},
        /* 85, FMC_D16 */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8},

        /* 79, FMC_D15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10},
        /* 78, FMC_D14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9},
        /* 77, FMC_D13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8},
        /* 68, FMC_D12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5},
        /* 67, FMC_D11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4},
        /* 66, FMC_D10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3},
        /* 65, FMC_D9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2},
        /* 64, FMC_D8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1},
        /* 63, FMC_D7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0},
        /* 60, FMC_D6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9},
        /* 59, FMC_D5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8},
        /* 58, FMC_D4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7},
        /* 115, FMC_D3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1},
        /* 114, FMC_D2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0},
        /* 86, FMC_D1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15},
        /* 85, FMC_D0 */
        {STM32F2_GPIO_PORT_D, STM32F2_GPIO_PIN_14},

        /* 142, FMC_NBL3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5},        // edit
        /* 141, FMC_NBL2 */
        {STM32F2_GPIO_PORT_I, STM32F2_GPIO_PIN_4},        // edit

        /* 142, FMC_NBL1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1},
        /* 141, FMC_NBL0 */
        {STM32F2_GPIO_PORT_E, STM32F2_GPIO_PIN_0},
        /* 90, FMC_A15, BA1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5},
        /* 89, FMC_A14, BA0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4},
        /* K15, FMC_A13 */
        /* 87, FMC_A12 */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2},// edit
        /* 57, FMC_A11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1},        //A11
        /* 56, FMC_A10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0},
        /* 55, FMC_A9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15},
        /* 54, FMC_A8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14},
        /* 53, FMC_A7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13},
        /* 50, FMC_A6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12},
        /* 15, FMC_A5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5},
        /* 14, FMC_A4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4},
        /* 13, FMC_A3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3},
        /* 12, FMC_A2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2},
        /* 11, FMC_A1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1},
        /* 10, FMC_A0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0},
        /* 136, SDRAM_NE */
        //{STM32F2_GPIO_PORT_C, STM32F2_GPIO_PIN_2},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6},        //SDNE1
        //{STM32F2_GPIO_PORT_B, STM32F2_GPIO_PIN_6},
        /* 49, SDRAM_NRAS */
        {STM32F2_GPIO_PORT_F, STM32F2_GPIO_PIN_11},
        /* 132, SDRAM_NCAS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15},
        /* 26, SDRAM_NWE */
        {STM32F2_GPIO_PORT_C, STM32F2_GPIO_PIN_0},
        /* 135, SDRAM_CKE */
        //{STM32F2_GPIO_PORT_C, STM32F2_GPIO_PIN_3},
        {STM32F2_GPIO_PORT_H, STM32F2_GPIO_PIN_7},        //SDCKE1
        //{STM32F2_GPIO_PORT_B, STM32F2_GPIO_PIN_5},
        /* 93, SDRAM_CLK */
        {STM32F2_GPIO_PORT_G, STM32F2_GPIO_PIN_8},
};

/*
* Following are timings for MT48LC32M16A2, from corresponding datasheet
*/
#define SDRAM_CAS        3
#define SDRAM_NB        1        /* Number of banks */
#define SDRAM_MWID        2        //32 bit        W9812G2GH-6
//#define SDRAM_MWID        1        /* 16 bit memory */

//#define SDRAM_NR        0x2        /* 13-bit row */
#define SDRAM_NR        0x1        /* 12-bit row */ // edit
//#define SDRAM_NC        0x2        /* 10-bit col */
#define SDRAM_NC        0x0        /* 8-bit col */ // edit

int dram_init(void)
{u32 temp,ix;
        u32 freq;
        int rv;
        u32 *pAddr;
        u32 i;
        u32 temp1;
        u32 temp2;

        /*
         * Enable FMC interface clock
         */
        STM32_RCC->ahb3enr |= STM32_RCC_ENR_FMC;

        /*
         * Get frequency for NS2CLK calculation.
         */
        freq = clock_get(CLOCK_HCLK) / CONFIG_SYS_RAM_FREQ_DIV;
        printf("clock_get(CLOCK_HCLK) = %ld\n",clock_get(CLOCK_HCLK));
        printf("freq = %d\n",freq);

        temp1 = STM32_SDRAM_FMC->sdcr1;
        temp1 &= ((u32)~(FMC_SDCR1_NC | FMC_SDCR1_NR | FMC_SDCR1_MWID |
                        FMC_SDCR1_NB | FMC_SDCR1_CAS | FMC_SDCR1_WP |
                        FMC_SDCR1_SDCLK | FMC_SDCR1_RBURST | FMC_SDCR1_RPIPE));

        temp1 |= (u32)(CONFIG_SYS_RAM_FREQ_DIV << FMC_SDCR_SDCLK_SHIFT |
                0 << FMC_SDCR_RPIPE_SHIFT |
                1 << FMC_SDCR_RBURST_SHIFT );
        STM32_SDRAM_FMC->sdcr1  = temp1;

        printf("001 = 0X%08x\n",CONFIG_SYS_RAM_FREQ_DIV << FMC_SDCR_SDCLK_SHIFT |
                SDRAM_CAS << FMC_SDCR_CAS_SHIFT |
                SDRAM_NB << FMC_SDCR_NB_SHIFT |
                SDRAM_MWID << FMC_SDCR_MWID_SHIFT |
                SDRAM_NR << FMC_SDCR_NR_SHIFT |
                SDRAM_NC << FMC_SDCR_NC_SHIFT |
                0 << FMC_SDCR_RPIPE_SHIFT |
                1 << FMC_SDCR_RBURST_SHIFT
        );

        temp2 = STM32_SDRAM_FMC->sdcr2;
        temp2 &= ((u32)~(FMC_SDCR1_NC | FMC_SDCR1_NR | FMC_SDCR1_MWID |
                        FMC_SDCR1_NB | FMC_SDCR1_CAS | FMC_SDCR1_WP |
                        FMC_SDCR1_SDCLK | FMC_SDCR1_RBURST | FMC_SDCR1_RPIPE));
        temp2 |= ((u32)(
        //        CONFIG_SYS_RAM_FREQ_DIV << FMC_SDCR_SDCLK_SHIFT |
                SDRAM_CAS << FMC_SDCR_CAS_SHIFT |
                SDRAM_NB << FMC_SDCR_NB_SHIFT |
                SDRAM_MWID << FMC_SDCR_MWID_SHIFT |
                SDRAM_NR << FMC_SDCR_NR_SHIFT |
                SDRAM_NC << FMC_SDCR_NC_SHIFT
        //        SDRAM_NC << FMC_SDCR_NC_SHIFT |
        //        0 << FMC_SDCR_RPIPE_SHIFT |
        //        1 << FMC_SDCR_RBURST_SHIFT
        ));
        STM32_SDRAM_FMC->sdcr2 = temp2;

        printf("002---STM32_SDRAM_FMC->sdcr2 = %x\n",STM32_SDRAM_FMC->sdcr2);

        temp1 = STM32_SDRAM_FMC->sdtr1;
        temp1 &= ((u32)~(FMC_SDTR1_TMRD  | FMC_SDTR1_TXSR | FMC_SDTR1_TRAS |
                          FMC_SDTR1_TRC  | FMC_SDTR1_TWR | FMC_SDTR1_TRP |
                          FMC_SDTR1_TRCD));
        temp1 |= ((u32)(
                SDRAM_TRP << FMC_SDTR_TRP_SHIFT |
                SDRAM_TRC << FMC_SDTR_TRC_SHIFT
        ));
        STM32_SDRAM_FMC->sdtr1 = temp1;

        printf("033 = 0X%08x\n",SDRAM_TRCD << FMC_SDTR_TRCD_SHIFT |
                SDRAM_TRP << FMC_SDTR_TRP_SHIFT |
                SDRAM_TWR << FMC_SDTR_TWR_SHIFT |
                SDRAM_TRC << FMC_SDTR_TRC_SHIFT |
                SDRAM_TRAS << FMC_SDTR_TRAS_SHIFT |
                SDRAM_TXSR << FMC_SDTR_TXSR_SHIFT |
                SDRAM_TMRD << FMC_SDTR_TMRD_SHIFT
        );

        temp2 = STM32_SDRAM_FMC->sdtr2;
        temp2 &= ((u32)~(FMC_SDTR1_TMRD  | FMC_SDTR1_TXSR | FMC_SDTR1_TRAS |
                          FMC_SDTR1_TRC  | FMC_SDTR1_TWR | FMC_SDTR1_TRP |
                          FMC_SDTR1_TRCD));
        temp2 |= ((u32)(
                SDRAM_TRCD << FMC_SDTR_TRCD_SHIFT |
        //        SDRAM_TRP << FMC_SDTR_TRP_SHIFT |
                SDRAM_TWR << FMC_SDTR_TWR_SHIFT |
        //        SDRAM_TRC << FMC_SDTR_TRC_SHIFT |
                SDRAM_TRAS << FMC_SDTR_TRAS_SHIFT |
                SDRAM_TXSR << FMC_SDTR_TXSR_SHIFT |
                SDRAM_TMRD << FMC_SDTR_TMRD_SHIFT
        ));
        STM32_SDRAM_FMC->sdtr2 = temp2;

        printf("003---STM32_SDRAM_FMC->sdtr2 = %x\n",STM32_SDRAM_FMC->sdtr2);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1 | FMC_SDCMR_MODE_START_CLOCK;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2 | FMC_SDCMR_MODE_START_CLOCK;
        printf("004---STM32_SDRAM_FMC->sdcmr = %x\n",STM32_SDRAM_FMC->sdcmr);
        udelay(200);        /* 200 us delay, page 10, "Power-Up" */
        FMC_BUSY_WAIT();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1 | FMC_SDCMR_MODE_PRECHARGE;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2 | FMC_SDCMR_MODE_PRECHARGE;
        printf("005---STM32_SDRAM_FMC->sdcmr = %x\n",STM32_SDRAM_FMC->sdcmr);
        udelay(100);
        FMC_BUSY_WAIT();

        //STM32_SDRAM_FMC->sdcmr = (
        //        FMC_SDCMR_BANK_1 | FMC_SDCMR_MODE_AUTOREFRESH |
        //        7 << FMC_SDCMR_NRFS_SHIFT
        //);
        STM32_SDRAM_FMC->sdcmr = (
                FMC_SDCMR_BANK_2 | FMC_SDCMR_MODE_AUTOREFRESH |
                7 << FMC_SDCMR_NRFS_SHIFT
        );
        printf("006---STM32_SDRAM_FMC->sdcmr = %x\n",STM32_SDRAM_FMC->sdcmr);
        udelay(100);
        FMC_BUSY_WAIT();

#define SDRAM_MODE_BL_SHIFT                0
#define SDRAM_MODE_CAS_SHIFT                4
#define SDRAM_MODE_WB_SHIFT                9

//#define SDRAM_MODE_BL                        0
#define SDRAM_MODE_BL                        1
#define SDRAM_MODE_CAS                        SDRAM_CAS
#define SDRAM_MODE_WB                        1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1 |
        //(
        //        SDRAM_MODE_BL << SDRAM_MODE_BL_SHIFT |
        //        SDRAM_MODE_CAS << SDRAM_MODE_CAS_SHIFT
        //) << FMC_SDCMR_MODE_REGISTER_SHIFT | FMC_SDCMR_MODE_WRITE_MODE;
        printf("077 = 0X%08x\n",FMC_SDCMR_BANK_2 |
        (
                SDRAM_MODE_BL << SDRAM_MODE_BL_SHIFT |
                SDRAM_MODE_CAS << SDRAM_MODE_CAS_SHIFT
//                SDRAM_MODE_CAS << SDRAM_MODE_CAS_SHIFT |
//                SDRAM_MODE_WB << SDRAM_MODE_WB_SHIFT
        ) << FMC_SDCMR_MODE_REGISTER_SHIFT | FMC_SDCMR_MODE_WRITE_MODE);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2 |
        (
                SDRAM_MODE_BL << SDRAM_MODE_BL_SHIFT |
                SDRAM_MODE_CAS << SDRAM_MODE_CAS_SHIFT
//                SDRAM_MODE_CAS << SDRAM_MODE_CAS_SHIFT |
//                SDRAM_MODE_WB << SDRAM_MODE_WB_SHIFT
        ) << FMC_SDCMR_MODE_REGISTER_SHIFT | FMC_SDCMR_MODE_WRITE_MODE;
        printf("007---STM32_SDRAM_FMC->sdcmr = %x\n",STM32_SDRAM_FMC->sdcmr);
        udelay(100);

        FMC_BUSY_WAIT();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1 | FMC_SDCMR_MODE_NORMAL;
        STM32_SDRAM_FMC->sdcmr = FMC_SDCMR_BANK_2 | FMC_SDCMR_MODE_NORMAL;
        printf("008---STM32_SDRAM_FMC->sdcmr = %x\n",STM32_SDRAM_FMC->sdcmr);
        FMC_BUSY_WAIT();

        /* Refresh timer */
        STM32_SDRAM_FMC->sdrtr = SDRAM_TREF;
        printf("009---STM32_SDRAM_FMC->sdrtr = %x\n",STM32_SDRAM_FMC->sdrtr);
        /*
         * Fill in global info with description of SRAM configuration
         */
        gd->bd->bi_dram[0].start = CONFIG_SYS_RAM_BASE;
        gd->bd->bi_dram[0].size  = CONFIG_SYS_RAM_SIZE;

        rv = 0;

        cortex_m3_mpu_full_access();

        dram_initialized = 1;

        pAddr = (u32 *)0xd0001000;
        printf("pAddr = %x\n",(u32)pAddr);
        for(i=0;i<32;i++)        //32
        {
                *((u32 *)(pAddr +i)) = 0xAB000000+i;
                printf("pAddr +%d = %x = %x\n",i,(u32)pAddr +i,*((u32 *)(pAddr +i)));

        }
        for(i=0;i<32;i++)
        {
                printf("*0x%08x -> i=%d\n",((u32)pAddr+i),i);
                printf("*0x%08x = 0x%08x\n",(pAddr+i),*((u32 *)(pAddr +i)));

        }

        pAddr = (u32 *)0xd0001100;
        for(i=0;i<8;i++)
        {
                *((u32 *)(pAddr +i)) = 0xAB000000+i;
                printf("pAddr +%d = %x = %x\n",i,(u32)pAddr +i,*((u32 *)(pAddr +i)));

        }
        for(i=0;i<32;i++)
        {
                printf("*0x%08x -> i=%d\n",((u32)pAddr+i),i);
                printf("*0x%08x = 0x%08x\n",((u32)pAddr+i),*((u32 *)(pAddr +i)));

        }

        return rv;
}

2.修改文件\linux-cortexm-2.0.0\u-boot\include\configs\stm32f429-discovery.h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1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2
#define CONFIG_SYS_RAM_SIZE                (16 * 1024 * 1024)
//#define CONFIG_SYS_RAM_SIZE                (4 * 1024 * 1024)
#define CONFIG_SYS_RAM_CS                1
#define CONFIG_SYS_RAM_FREQ_DIV                2
//#define CONFIG_SYS_RAM_BASE                0xC0000000
#define CONFIG_SYS_RAM_BASE                0xD0000000

网友:
流口水啊。

这么一套硬件成本下来得多少米?

网友(2021-09-15):
楼主有详细开发教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