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真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7-01-17):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第一次仿真运行,会跳入硬件故障,手动仿真器复位,再点运行就不会进入故障。这一般是啥原因啊。

楼主:
第一次运行,在初始化的时候就进入硬件故障了。复位后就不会,正常执行代码

网友A:
内存溢出 非法指针

楼主(2017-03-02):
引用 网友A:
内存溢出 非法指针

那为什么第二次运行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