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柔性pcb板与绘制普通pcb板有区别么?

楼主(2017-01-17):
工作需要,要绘制一块双层柔性板,以前没弄过
想问一下,绘制柔性pcb板与绘制普通pcb板有区别么?是不是只需要跟厂家说制作柔性板就可以了?
感谢感谢~

网友:
没多大区别。。。

网友A:
画图没区别,但是走线上要考虑的多一些,比如过孔最好不要放到折弯区.有元件的位置要加补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没区别,但是走线上要考虑的多一些,比如过孔最好不要放到折弯区.有元件的位置要加补强. ...

感谢~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图没区别,但是走线上要考虑的多一些,比如过孔最好不要放到折弯区.有元件的位置要加补强. ...

费用怎么样?前段时间在TB问价格,20mm*90mm 的软硬结合板报价居然要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用怎么样?前段时间在TB问价格,20mm*90mm 的软硬结合板报价居然要4000。

要看难度,FPC打样没有像JLC这样杀手级别的打样工厂,所以贵。 淘宝上问过有200起价的

网友:
以前本地工厂FPC双层(单层一样)工程费600,现在不做了。

网友:
有没有打样便宜一点的厂家推荐?

网友(2017-04-07):
要看难度,FPC打样没有像JLC这样杀手级别的打样工厂
JLC 能 打样 柔性PCB吗

网友:
这种大厂批量个人妄想的东西其实也是相当有利润的 都闷声发财了个人想有个什么想法只能想了

网友:
没多大区别,弯折地方不要有孔。柔性线路间距可以做到比较小。

网友:
fpc比较贵点

网友:
楼主如果有做LCD的朋友,可以找他们帮忙,LCD厂家都有长期合作的FPC厂家,免费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