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建库有什么好办法?觉得十分之麻烦

楼主(2017-01-17):
CADENCE建库有什么好办法?觉得十分之麻烦

网友A:
脚本,等我有点时间的时候将源码给你,依葫芦画瓢很简单。

脚本说明:
=======
指令必须放在一行里面,回车就会断行造成错误,或者行尾添加 "\" 续接符表示一行未结束。

在 OrCAD 里面打开命令窗口:
==================
View 菜单 -> Command Window

在该窗口的命令行输入下面的脚本,然后回车,看见返回一个 “1” 就表示元件创建成功,“0” 表示失败。
成功后,可在 D:\Temp\OrCAD_lib 目录下找到 STM32F030CC.olb 库文件,打开库文件就能看到创建的新元件 STM32F030x-LQFP48。

整理
====
脚本生成的元件是紧凑框架,引脚顺序和外框大小需要自己手工调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写脚本自动整理,只是我没时间搞这些东西 :-)
脚本语言是 TCL 工具语言。

PS  : 附上脚本

capCreatePartsFromData \
"true" \
"D:\\Temp\\OrCAD_lib\\STM32F030CC.olb" \
[list \
 [list \
   [list "STM32F030x-LQFP48" "1" "U" "1"] \
      [list "1"  "VDD1"  "Input"         "1" "Line" "" "Left"   ""] \
      [list "2"  "PC13"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3"  "PC14"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4"  "PC15"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5"  "PF0"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6"  "PF1"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7"  "NRST"  "Input"         "1" "Line" "" "Left"   ""] \
      [list "8"  "VSSA"  "Power"         "1" "Line" "" "Left"   ""] \
      [list "9"  "VDDA"  "Input"         "1" "Line" "" "Left"   ""] \
      [list "10" "PA0"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11" "PA1"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12" "PA2"   "Bidirectional" "1" "Line" "" "Left"   ""] \
      [list "13" "PA3"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14" "PA4"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15" "PA5"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16" "PA6"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17" "PA7"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18" "PB0"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19" "PB1"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20" "PB2"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21" "PB10"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22" "PB11"  "Bidirectional" "1" "Line" "" "Bottom" ""] \
      [list "23" "VSS1"  "Power"         "1" "Line" "" "Bottom" ""] \
      [list "24" "VDD2"  "Input"         "1" "Line" "" "Bottom" ""] \
      [list "25" "PB12"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26" "PB13"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27" "PB14"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28" "PB15"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29" "PA8"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0" "PA9"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1" "PA10"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2" "PA11"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3" "PA12"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4" "PA13"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5" "PF6"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6" "PF7"   "Bidirectional" "1" "Line" "" "Right"  ""] \
      [list "37" "PA14"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38" "PA15"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39" "PB3"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0" "PB4"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1" "PB5"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2" "PB6"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3" "PB7"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4" "BOOT0" "Input"         "1" "Line" "" "Top"    ""] \
      [list "45" "PB8"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6" "PB9"   "Bidirectional" "1" "Line" "" "Top"    ""] \
      [list "47" "VSS2"  "Power"         "1" "Line" "" "Top"    ""] \
      [list "48" "VDD4"  "Input"         "1" "Line" "" "Top"    ""] \
  ] \
]

还有这个脚本的细节介绍在我 QQ 空间里面,不知道贴链接上来是否会犯规,所以暂时就不贴了哈。

网友B:
自从有了LPW 10.5 和 OrCAD Library Builder,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等我有点时间的时候将源码给你,依葫芦画瓢很简单。

还有什么能方便使用的也发下,再给你加莫元,看视频建一个0805都要吐血,如果能用上AD库就好,现在做好的都是A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能方便使用的也发下,再给你加莫元,看视频建一个0805都要吐血,如果能用上AD库就好,现在做好的都是 ...

脚本已经贴上,我的 PCB 用 PADS,原理图才是 OrCAD,如果能能帮上忙就最好了,帮不上请海涵。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速成的  除非拷贝被人成熟的库

网友C: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速成的  除非拷贝被人成熟的库

尽量不用别人的库,有时真的坑人啊
cadence的建库,贴片件还可以,插件的就很痛苦,贴别是多层PCB。各种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尽量不用别人的库,有时真的坑人啊
cadence的建库,贴片件还可以,插件的就很痛苦,贴别是多层PCB。各种F ...

呵呵 那就自己慢慢来弄吧

网友:
LPW 10.5 和 FPM 搭配,实在异形的就自己动手。pad,shape,flash分门别类管理好,等积累到一定规模,做封装就非常容易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拿来参考 https://www.snapeda.com

网友:
学习做orcad的lib的方法,原来复杂的管脚一直用文件输入,特别是fpga,好像叫啥.PIN 直接导入就好!!
哈哈,好久没建复杂的新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已经贴上,我的 PCB 用 PADS,原理图才是 OrCAD,如果能能帮上忙就最好了,帮不上请海涵。 {:handsha ...

我要建的是封装库,ORCAD不麻烦,是PCB库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我不要别人的库,我只要更方便的方法,库要全部自己做,或者能用上AD的库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不用别人的库,有时真的坑人啊
cadence的建库,贴片件还可以,插件的就很痛苦,贴别是多层PCB。各种F ...

是否有简便方法?

网友:
自己的库自己用的放心

网友:
cadence画PCB一直不做FLASH,不用负电层就OK了,也很快

网友E:
有个现成的chiphome.com 可以看看,都是一群菊花厂出来的工程师用菊花厂标准来做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现成的chiphome.com 可以看看,都是一群菊花厂出来的工程师用菊花厂标准来做的封装 ...

第一次知道这样的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知道这样的网站

用过几次,还请教过菊花厂的朋友,确实是菊花厂的标准

网友:
有一个软件  PCBM LP  Viewer  有的版本可以导出来封装是cadence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有了LPW 10.5 和 OrCAD Library Builder,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有木有   OrCAD Library Builder  的详细教程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现成的chiphome.com 可以看看,都是一群菊花厂出来的工程师用菊花厂标准来做的封装 ...

这个必需要买积分的

网友:
感觉就是多一个做焊盘的步骤而已,习惯了也没啥,用别人做的封装总觉得不放心,哪怕是常见的标准封装也要对照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