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日期进位不准确,1月31日变成1月16日

楼主(2017-01-18):
用STM32L052的RTC,时间走的都正常,平时日期显示也没问题,就是要加月份时就不太对,
从1月31日居然编程了1月16日,如下是串口将日期以16进制发送出来的,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11 01 1F 17 3B 3B 0D 0A
11 01 10 00 00 00 0D 0A

还有设置1月32日,居然也没问题,然后加1天后变成了1月33日,奇怪了。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11 01 20 17 3B 3B 0D 0A
11 01 21 00 00 00 0D 0A

不知谁在用STM32的RTC,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设置的时候是什么进制?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毛病是读日期和读时间语句的顺序问题,忘记先后顺序了,你可以更改下顺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毛病是读日期和读时间语句的顺序问题,忘记先后顺序了,你可以更改下顺序试试。 ...

先读时间再读日期,这个知道,反过来的话日期就更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时候是什么进制?

读写日期用的是RTC_Format_BCD进制,之前用RTC_Format_BIN进制的话就更不对了。
时间用的RTC_Format_BIN进制,目前都挺正常的。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ucture);                //得先读时间,再读日期
RTC_GetDate(RTC_Format_BCD, &RTC_DateStruc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时候是什么进制?

今天把设置和读取日期的进制从RTC_Format_BCD改成了RTC_Format_BIN,就正常了。测试了下,17年每个月进位都正常,年进位也正常

RTC_Format_BCD和RTC_Format_BIN这两种格式为什么有区别,为什么RTC_Format_BCD会出现问题知道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设置和读取日期的进制从RTC_Format_BCD改成了RTC_Format_BIN,就正常了。测试了下,17年每个月进位 ...

配置的时候,时间和日期是什么格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的时候,时间和日期是什么格式呢?

之前日期配置和读写都是RTC_Format_BCD,时间是RTC_Format_BIN,时间读写都正常,日期在月份进位上会出问题。

现在日期和时间的配置都改成了RTC_Format_BIN,目前跑着都正常。

只是一天下来会慢2、3秒,这是RTC的通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日期配置和读写都是RTC_Format_BCD,时间是RTC_Format_BIN,时间读写都正常,日期在月份进位上会出问 ...

这样啊,明白了。
时间慢和晶振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明白了。
时间慢和晶振有关吧。

恩,说要6P的晶振

网友:
用5ppm的晶振吧,6p指的是匹配电容,和精度关系不是特别大。

网友:
楼主用的是cube库吧,stm32f4的rtc秒精度做的很高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了

网友:
建议改改标题吧,这问题就是库的问题(硬件层只有个32位s计数器,其余都是算出来的),我看了还以为是硬件有bu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