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挂的can控制器反应会超时20ms?

楼主(2017-01-18):
需要一个can中继功能,2个can口负责数据采集整理,2个can口负责与pc通讯,计划使用107 自身的2can口加2  SJA1000 扩展2can使用!
结果领导给否了,理由是外can控制器处理时间超过20ms,太慢了不能用!
难道真的是这么吗?

网友:
查看文档呀

网友A:
啥意思,TJA1050 只是CAN收发器,你用107的CAN口必须要接1050才能通讯啊,你用外挂的CAN控制器应该是MCP2515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TJA1050 只是CAN收发器,你用107的CAN口必须要接1050才能通讯啊,你用外挂的CAN控制器应该是MCP251 ...

抱歉手误写错了是  SJA1000 控制器

楼主:
这不是是问问有这么干过的没,真的不行我就不去折腾了!毕竟我不是专业搞这块的!

网友:
>你用外挂的CAN控制器应该是MCP2515这些吧
>理由是外can控制器处理时间超过20ms

SPI 8MHz, should be less than 1ms after full CAN frame is received. 16 to 20us if full 8Mhz is used.

网友B:
那你就选一款直接带4路Can的MCU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选一款直接带4路Can的MCU不就结了。

谢谢 !经你提醒 找了一个还真有,看到LPC2194 有4路can  ,先看资料去了!
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经你提醒 找了一个还真有,看到LPC2194 有4路can  ,先看资料去了!
再次感谢! ...

我记得我以前就给你回复过lpc2000  你怎么又选了这个lpc2000系列的  这个是arm7老型号了  和cm3比本身落后了而且未来价格也会越来越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我以前就给你回复过lpc2000  你怎么又选了这个lpc2000系列的  这个是arm7老型号了  和cm3比本身落 ...

嗯嗯,那么有什么推荐吗?
领导给的方案是用2个mcu来搞,2个mcu直接数据交换!
觉得这个方案好罗嗦!

网友:
2个2can口单片机+ 双口ram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那么有什么推荐吗?
领导给的方案是用2个mcu来搞,2个mcu直接数据交换!
觉得这个方案好罗嗦!

必须要4个can吗,和电脑通信用can不还得再转换一次,电脑又不能直接和can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4个can吗,和电脑通信用can不还得再转换一次,电脑又不能直接和can联系 ...

PC 端装了can 板块,需要2路冗余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PC 端装了can 板块,需要2路冗余通讯!

冗余设计是指同时只用一路吧  既然是冗余设计 还是用双mcu吧  一个片子4路can保不准一起出事  冗余设计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