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cm3和树莓派pi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1-18):
树莓派cm3和树莓派pi3有什么区别? 各位达人可否解说一下.

楼主:
头条看到一个文章http://m.toutiao.com/group/63763 ... mpaign=client_share

网友:
区别那么大,随便一个搜索都可以找到

网友:
Compute Module计算模块,相当于核心板,像内存一样插在底板上用的。

网友:
这玩意不错,做产品的话可以用,标准树莓派只能拿来做原型之类,做产品基本没法用啊。

网友:
也没发现什么大的差别呢,就是一个像开发板,一个像最小系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