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SM8的单片机,打听一下,都在用什么编译环境啊?

楼主(2017-01-18):
这前学的是其它单片机,现在想学STM8的单片机,哪种编译环境现在用的比较多啊,谢谢了!
不想走太多弯路,

网友:
IAR 编译器不错

楼主:
谢谢,为什么大家不用ST官方出的编译工具呢?

网友:
我是用官方的STVP。

网友:
我用的是IAR

网友:
STVP+comsic和IAR都用过,感觉IAR好用一些。

网友:
STVP+COMSIC!
为什么选他?因为免费!

楼主:
IAR中写好程序编译好后,可以直接下载到MCU中吗,而不需要用其它烧录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中写好程序编译好后,可以直接下载到MCU中吗,而不需要用其它烧录软件

可以~~~

楼主:
我现在是用IAR生成HEX后,再打开
如图所示的软件烧写,感觉样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IAR生成HEX后,再打开
如图所示的软件烧写,感觉样太麻烦了,

STVP也可以直接下,调试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IAR生成HEX后,再打开
如图所示的软件烧写,感觉样太麻烦了,

为毛不用stlink直接下载????

网友:
用惯了IAR,没用过STVP

楼主:
用stlink直接下载还不会搞啊,有师兄教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link直接下载还不会搞啊,有师兄教下吗

有段时间没用IAR FOR STM8了,软件也不在了,记得调试栏上面有个按钮,是“下载并调试”,点击后就下载了并且进入
调试模式,退出调试就行了。。。时间久可能不及准确,但按钮是存在的。

楼主:
谢谢Jmhh247师兄,你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STVP+comsic。。。当初学的时候看教程就是这个,用惯了也就懒得去换IAR了。。。

网友A:
STVD+comsic  编译完后用STVP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VD+comsic  编译完后用STVP下载

直接点调试就下载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调试就下载进去了

是的 点debug也能下载

网友:
我使用的是IAR编译器

网友:
IAR 不二选

网友:
推荐使用IAR编译器,ST官方的感觉用着不爽,尤其是界面,丑死。。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4060-1-1.html

网友:
两者一起用,优先使用IAR编译出来的文件

网友:
用IAR,用不惯STVD+comsic

网友:
用IAR,用STVD偶尔会有问题,代码显示异常,自动关闭等。

网友:
IAR界面干净,官方慢慢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大家不用ST官方出的编译工具呢?

谁用谁知道   让人崩溃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IAR生成HEX后,再打开
如图所示的软件烧写,感觉样太麻烦了,

我也是IAR + STVP
想在Linux环境下玩玩,但没找到编译环境

网友:
为啥没有用mdk的,不支持么?

网友:
楼上这么多comsic ,是cosmic吧。今天测试了单纯的软件延时,同频率下iar是2倍与cosmic的时间。stc15w系列与cosmic延时比在1.3到1之间。c51效率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