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分析这个电路是否还能优化——过流自锁保护

楼主(2017-01-18):
带proteus7.8仿真和PDF图纸,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是否存在问题或者优化,谢谢!

楼主:
上传一张图片,这样看起来容易看到,不用下载,谢谢

网友A:
太复杂了,用2个门电路搭一个RS触发器就好!!s置位,R复位!so easy!

网友B:
不讲究速度的话,运放推动可控硅,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用2个门电路搭一个RS触发器就好!!s置位,R复位!so easy!

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讲究速度的话,运放推动可控硅,简单可靠

我找个时间测试下,谢谢

楼主:
好的,里面只有放大比较输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里面只有放大比较输出,谢谢!

里面的比较器是可以配置为自锁的

网友C:
搞太麻烦了  直接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自锁关键是在触发条件到来时产生正反馈。按着原则看楼主电路过于复杂

网友:
一个4011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太麻烦了  直接比较器就可以了

可以自锁,也可以解锁(前提是电流没有过流的情况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锁关键是在触发条件到来时产生正反馈。按着原则看楼主电路过于复杂

我也感觉有点复杂话了

网友:
栓锁效应,两个三极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