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W25Q128芯片做IAP升级呢?

楼主(2017-01-18):
APP现用tftp协议将bin文件发送到STM32F407,接收到数据写进W25Q128,IAP从W25Q128读取bin文件数据然后写进内部flash,做了CRC校验,断点在线调试,查看写进W25Q128里和读取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写完内部flash后IAP跳转到APP时就死机了,跳转前有将全部中断都关掉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用过外部flash芯片做IAP升级的吗?

网友A:
APP地址设置正确吗?

网友B:
为什么要经过W25Q128做I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经过W25Q128做IAP。

因为做的项目,内部的flash已经600多K了,bin文件也五六百K了,内部flash 1M预留备份区来保存bin文件数据是不够了,所以想把bin文件保存到W25Q128再读出来覆盖APP,实现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地址设置正确吗?

APP地址是正确的,小代码量时把内部flash做备份区,是可以实现IAP升级的,现在因为代码量变大了想换一种方式保存到W25Q128,再读取写到内部flash里,遇到了问题。

网友B:
放出你的IAP程序来,我帮你看看,我最近有做过大容量IAP,估计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出你的IAP程序来,我帮你看看,我最近有做过大容量IAP,估计能帮到你。

#define WRITE_ADDRESS 0x8010000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10000)

void updataApplication(__IO uint32_t* ReadAddress,__IO uint32_t* WriteAddress)
{
                u8 n;
          u8 datatemp[516];
                uint32_t data[128];
                int lent=0,leng=0;;
                FLASH_Unlock();
                FLASH_If_Erase(WRITE_ADDRESS);

//                while(*ReadAddress<0x8100000)
//                {
//                        data=*(uint32_t*)*ReadAddress;
//                        FLASH_ProgramWord(*WriteAddress, data);
//                        *ReadAddress += 4;
//                        *WriteAddress+= 4;
//                }

                while(*WriteAddress<0x8100000)
                {

//                        FLASH_If_Write(&WriteAddress, data ,4096*256);
                        W25QXX_Read(datatemp,w52q128_addr+4096*512,516);
                        lent = datatemp[0]*256+datatemp[1];
                        if((datatemp[lent+2]==CRC16_2(datatemp,lent+2)%256)&&(datatemp[lent+3]==CRC16_2(datatemp,lent+2)/256%256))
                        {
                                 leng = lent/4;
                                 if((lent%4)!=0) leng++;
                                 memset(data,0xFF,sizeof(uint32_t)*128);
                                 for(n=0;n<leng;n++)
                                 {
                                          data[n] = datatemp[(n*4)+5]*256*256*256 + datatemp[(n*4)+4]*256*256 + datatemp[(n*4)+3]*256 + datatemp[n*4+2];
                                                FLASH_ProgramWord(*WriteAddress, data[n]);
                                                *WriteAddress+= 4;
                                 }
                                 w52q128_addr+=516;
                                 if(lent<512)     //tftp最后一个包小于512字节
                                 {
                                         FLASH_Lock();
                                         break;
                                 }
                        }

                }

                FLASH_Lock();
}

void stm32_app()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Ap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Ap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__disable_irq();                    //关闭所有中断
                Jump_To_Application();                                                                   //执行应用程序

        }
}
因为公司项目,加密了不能把全部源码上传,这是IAP里的主要两个函数

网友B:
另外我来说几个排错的方法。
1.跳转APP前关闭中断,复位串口还有其他外设,我曾经因为没有复位串口弄了很久才解决。
2.W25Q128如果内容写对了,需要确认内部flash是否写对了,进到调试里边看,之前我也遇到写内部flash出错的。
3.APP程序是否正确,试着直接把APP直接下载进去看是否运行正确。

网友C:
我的已经调试成功,你要检查 STM32 ST-LINK Utility   你要升级的地址是不是已经写进去。而且要注意一下103和407 FLASH写入是有区别的,主要是扇区大小不同。要先擦再写。 我开始就是将这个地址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调试成功,你要检查 STM32 ST-LINK Utility   你要升级的地址是不是已经写进去。而且要注意一下103 ...

请问你用的也是外部flash芯片来保存bin文件吗,你说的地址是修改的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吗,能共享你代码来学习吗,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来说几个排错的方法。
1.跳转APP前关闭中断,复位串口还有其他外设,我曾经因为没有复位串口弄了很久 ...

IAP里没有用到串口外设,只有APP里才有。根据写入函数FLASH_ProgramWord(*WriteAddress, data[n]);  返回的状态是正确的,APP用j-link烧写进去是能正常运行的。还有什么会影响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调试成功,你要检查 STM32 ST-LINK Utility   你要升级的地址是不是已经写进去。而且要注意一下103 ...

对,扇区大小要注意,103我是以1024大小去写的,407应该也是可以用1024.只要是1024的整数倍都可以。

网友B: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在调试下面看memory,然后再打开bin文件对比下是否正确。

网友:
把flash内容弄出来比较一下

网友:
呵呵,应用程序的跳转地址是app+4,前4个字节是堆栈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在调试下面看memory,然后再打开bin文件对比下是否正确。

    看memory和bin文件比较,数据是对的,说明bin文件数据是写进flash了的,还发现个奇葩问题,就是当我用j-link把IAP和APP程序烧写进去后,不修改APP程序的话,升级是正常的(不管升级多少次),当我随便修改一下APP程序后,升级,IAP跳转APP时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memory和bin文件比较,数据是对的,说明bin文件数据是写进flash了的,还发现个奇葩问题,就是当我 ...

bin的开始和结束都核对一下(确认bin文件都写进去就找IAP的问题了)。另外遇到莫名的有时能跳转有时不能,或者加一点什么内容又不行的时候,基本都是IAP有问题,尽量把所有初始化过的硬件都复位。我之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加一个delay就不能跳转或者加一个printf不能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memory和bin文件比较,数据是对的,说明bin文件数据是写进flash了的,还发现个奇葩问题,就是当我 ...

怎么可能,APP怎么改,都行,不要超过容量,先可以ST LINK下载试一下,能不能跑起来,再用你自己的IAP程序试,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注意禁用了IRQ 要再次打开。
APP本身要能运行,不行进去也是一堆错,跳入ERRO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也是外部flash芯片来保存bin文件吗,你说的地址是修改的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吗,能共享你代码来学 ...

外部FLASH 只要你检测CRC校验值就好了,32自带32BIT CRC啊,很好用。
打印出来看就对了,
对不对全部CRC看结果。
SPI FLASH 读出来看, f407也是可以读出FLASH 计算CRC的,再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不是已经跑起来了吗?
我也是看坛里面的

注明下:是坛友的,网址我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FLASH 只要你检测CRC校验值就好了,32自带32BIT CRC啊,很好用。
打印出来看就对了,
对不对全部CRC ...

有做CRC检验的,tftp接收到每包数据后,在每一包最后都做了CRC16校验才写到W25Q128,读出来时都先判断CRC再把数据写到内部flash里。现在碰到问题是,当我用J-Link烧写IAP和APP程序,能正常运行,用J-Link烧写完后,不修改APP程序,能进行升级,IAP跳转APP没问题,但当我随便修改了APP程序后,再升级的话,IAP跳转APP时就死机了,没任何反映应了,在跳转APP那断点看memory,就是上面的图片所示,和bin文件数据比较,是正确的。跑的是freeRTOS系统,跳转前有把全部中断关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做CRC检验的,tftp接收到每包数据后,在每一包最后都做了CRC16校验才写到W25Q128,读出来时都先判断CRC ...

你的boot在往片内flash写APP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先擦再写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boot在往片内flash写APP程序的时候有没有先擦再写呢?

要是这个问题要打屁屁了

网友:
jtag把app读出来保存为bin文件与原始文件比较,先排内部flash写的对不对,一步一步来,逐步排除

网友:
if (((*(vu32*)appaddr) & 0x2FF80000 ) == 0x20000000)//ÆðʼµØÖ·Ç°4×Ö½ÚÊÇSRAM´ó429-256K 看跳转这里 RAM的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这个问题要打屁屁了

哈哈,从描述来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做CRC检验的,tftp接收到每包数据后,在每一包最后都做了CRC16校验才写到W25Q128,读出来时都先判断CRC ...

我看了,你是没设置中断向量,由于F4的中断向量要写寄存器了,没有库函数
你的APP一开中断,就死了,这货可以仿真的。就知道哪里跑飞了。

你玩这个的时候,不要急于将自己的项目放进来,做一个例子,这样就可以将工程放进来,不然,你自己慢慢找问题。

网友:
有没有重置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你是没设置中断向量,由于F4的中断向量要写寄存器了,没有库函数
你的APP一开中断,就死了,这货 ...

APP里有设置中断向量表的SCB->VTOR = FLASH_BASE | 0x10000;  之前代码量小的时候,有通过直接用内部flash做备份区来保存bin文件,实现IAP升级的,测试没问题的,现在因为加入网页数据,ROM变大了,才想通过W25Q128保存bin实现升级的。然后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跳转完后掉电重启。分开写boot和APP.,APP启动时候判断升级。不升级或升级成功进入APP。升级失败或启动失败继续升级。

网友:
将两个程序合并后写到单片机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我就不信了,如果通过外部flash最终写入到内部flash的数据和原始bin文件相同,那就相当奇怪了,这就和直接jtag写进去是一模一样了啊
楼主到底有没有确认过这个问题,内部flash的内容和你的bin是否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