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椅开机显示“体型检测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1-18):
有一台芝华士m99按摩椅开机按自动程序1显示“体型检测中”,无任何动作,15分钟后自动关机,再开机,背部按摩轮下降到最低执行敲打动作,其余均无反应,且背部电机仍然想下降,只是被限位后无法再动,检查了背面的几个微动开关都是好的,下降时都已经听到微动开关动作了,但程序依然不停止驱动。感觉是程序乱了,不知道起始点了,想问下可能跟什么有关,体型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先谢了

网友A:
体型太复杂,按摩椅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体型太复杂,按摩椅放弃了。

哈哈哈哈

网友:
微动开关或相关电路的问题咯。程序似乎没乱。

网友:
太胖了,按摩椅以为是被货物压着在

楼主:
二楼玩笑了,微动开关是好的,还有几个霍尔磁感应,这个坏了还好办,就怕主板坏了

网友:
根据身高的吧

楼主:
回去测量了微动开关和霍尔都没坏,难道主板坏了么

网友(2018-12-12):
限位开关是好的,那连接线有没有断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