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插件LED,大家有什么品牌推荐吗?

楼主(2017-01-18):
国产的插件LED,大家有什么品牌推荐吗?

红发红 白发蓝 黄发黄 3mm 三种规格

谢谢大家

网友:
3mm, T1 LED. Through hole.
Or SMD 0603 LED with light tube fixture.

网友A:
台湾亿光。
国产的把我搞得要死,插件LED更换起来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亿光。
国产的把我搞得要死,插件LED更换起来非常麻烦。

亿光的比国产的贵好多呀。国产普通品牌的大约不到3分,亿光的我看立创商城的报价要一毛多了

不过我也是遇到国产的很多有不良的。更换确实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亿光的比国产的贵好多呀。国产普通品牌的大约不到3分,亿光的我看立创商城的报价要一毛多了

不过我也是 ...

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亿光
我的板子小,每个板子LED的数量不少,做工控IO输入输出的。
LED就非常关键。
出了事情后面就用亿光的了。
如果用国产的话,建议焊接的时候,加个LED灯柱。
防止过热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亿光
我的板子小,每个板子LED的数量不少,做工控IO输入输出的。
LED就非常关键。

我的有加间隔柱的了

不过还是有坏的。感觉白发蓝的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有加间隔柱的了

不过还是有坏的。感觉白发蓝的坏的几率比较大。

红灯相对工艺简单稳定,比较耐操点。
蓝光和白光比较容易坏。有时候静电就给静坏了。
这两款最好用亿光的。最好也加间隔柱。
不然就都用国产红灯+隔离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相对工艺简单稳定,比较耐操点。
蓝光和白光比较容易坏。有时候静电就给静坏了。
这两款最好用亿光的 ...

黄绿或黄色的容易坏吗?

一共要三个颜色,所以就红绿蓝或者是红黄蓝了

黄绿和黄色不容易区分,不能一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绿或黄色的容易坏吗?

一共要三个颜色,所以就红绿蓝或者是红黄蓝了

黄绿也相对耐操,不过就亮度低。
黄绿可以和黄色很好的区分。
最耐操的还是红色。
翠绿亮度高,不过跟白灯也一样,也容易坏。

网友:
国星光电,聚飞光电

网友B:
>我的有加间隔柱的了
Where do you get this components?

Or if you can find the "LED导光柱", you can use the smd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加间隔柱的了
Where do you get this components?

在淘宝买的。很便宜的

我的产品要灌胶,用到光柱不合适。而且导光柱的成本更高了

楼主:
zywh  桂电小手

我再去找找

网友:
国星 和蓝箭

网友:
蓝色真的非常容易坏,而且亮度越高的越容易坏,不是特别需要一般不用它。

网友:
永林电子还不错,推荐一下,之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