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靠谱的ublox代理!或者有渠道的也行。

楼主(2017-01-18):
我们联系了一个代理,买3G和GPS模块【主要是3G模块时间太长了 】。时间实在太长,每次都是6-8周。受不了。有没有靠谱一点的ublox代理。
而且ublox很变态,北京办事处 技术连电话都不肯接华东这里的用户的。总是踢皮球。华东这里办事处牛逼得一塌糊涂,总是不接电话。
产品是客户指定用ublox,现在变成架在这里求人买东西。

网友A:
3G模块也指定用ublo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模块也指定用ublox的?

是的。产品在欧洲使用,指定使用欧洲公司产品

网友B:
网上卖的后面都是一个代理。每次多订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卖的后面都是一个代理。每次多订购点!

最根本的是只肯整包装采购,多了少了都不行。愁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根本的是只肯整包装采购,多了少了都不行。愁死我了

楼主在哪里,我这里有个深圳的代理,我们公司在用的代理商,态度和响应速度都不错,有用的话请拿走……

网友C:
不过有一点,如果你之前那家也是代理商的话,那么会因为UBLOX的渠道限制而冲突……反正先联系下吧,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有一点,如果你之前那家也是代理商的话,那么会因为UBLOX的渠道限制而冲突……反正先联系下吧,试试就 ...

我用另外一个公司联系

网友D:
我也是UBLOX代理,正规的。

UBLOX对渠道管理非常非常严格。

比如

你觉得现在代理A不爽,想换成B代理,UBLOX直接给你制定C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UBLOX代理,正规的。

UBLOX对渠道管理非常非常严格。

首先 并不是A代理不好。主要是ublox搞得太死。
一包装250个,我要300个就一定要买2个包装。代理不肯压货。
再加上时间狂长,说是6-8周,基本上都是8周到。这样的话变成代理不囤货就要我来囤货。主要东西不便宜。300多一片。囤200片在手里也没用要。下次肯定不够。
再加上一下压这么多款公司肯定不答应的呀。
我就希望找到一个能帮助囤货,或者能够负担一部分的代理。压力一起抗。 啥都我们扛下来,这个代理做的也太简单了。转转手就能赚钱,我也能做了。

网友:
Ublox以前一直找的北京时间云科技代理,量小的话大部分都没兴趣,拆包装只能分销商来做,代理都是以最小包装为单位的。

上面这个代理基本上K以下的就别找人家了

网友E:
其实如果用NEO系列的话为什么不用联发科方案,MT3333方案的国内很多厂商在做,引脚和Ublox兼容,价格还更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 并不是A代理不好。主要是ublox搞得太死。
一包装250个,我要300个就一定要买2个包装。代理不肯压货 ...

你为什么要不按包装数量生产呢?
这个gps对你很重要,那么你的生产批量就只能是250或500。
比如我的主芯片是450一包,那么我一批生产的数量就只能是450或9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如果用NEO系列的话为什么不用联发科方案,MT3333方案的国内很多厂商在做,引脚和Ublox兼容,价格还更便 ...

关键不是GPS。  是ublox的3G 模块。   GPS模块很多地方都能采购到,3G模块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为什么要不按包装数量生产呢?
这个gps对你很重要,那么你的生产批量就只能是250或500。
比如我的主芯 ...

我们和客户要求是按包装下单的,但是架不住SMT会损耗,每次生产会有10个左右性能不良或其他损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和客户要求是按包装下单的,但是架不住SMT会损耗,每次生产会有10个左右性能不良或其他损耗 ...

你对外的“批量”就是你购买一次物料可以生产出来的成品数量,跟你购买物料的数量没关系。
如果你明知道生产有损耗,那么这些预计要坏掉的成品就得从你的批量里面扣除

比如报给客户的批量数量就是240,或者再少报一点,报230的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明知道生产有损耗,那么就该预先跟客户说好。
比如报给客户的批量数量就是240,或者再少报一点,报 ...

一款1万的设备,就因为少一个300的模块压手里,亏呀。主要每次生产损耗是不确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款1万的设备,就因为少一个300的模块压手里,亏呀。主要每次生产损耗是不确定的。 ...

模块厂家就这么死板,那你没有别的选择:或者不用这一家的了,或者用了就接受这一点,自己预留一大堆模块备用。
反正你或者选择偶尔缺模块压着1万块钱的成品,或者保证不缺模块那么代价就是得压着一堆300块钱的模块
考虑到成品比模块贵太多了,那就压点模块在手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块厂家就这么死板,那你没有别的选择:或者不用这一家的了,或者用了就接受这一点,自己预留一大堆模块 ...

关键一压就是一个包装呀,就是6-7万块钱呀。万一哪天不要这设备了,这个3G模块送人都不会有人要用。太它妈的贵了。我一套设备赚的钱还不够压模块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