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芯片 (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7-01-18):
各位高手推荐一下LED驱动芯片,之前项目用的ZLG7290 经常用着用着就死机了,有么有进口的稳定一点的

网友A:
死机?用过好几种驱动芯片,从没遇到过。进口的可以用HT1632C,国产的推荐AiP1628,力创都有,很便宜,用过上千片了,没碰到过死机的,估计你的电源滤波电容没处理好,芯片边上我都是放一个0.1uF加一个100uF。

网友:
595 简单方便。

网友:
要说的楼上都说了,我只想说标题不合格

网友:
1638、1639、1651,都凑合

网友B:
死机不一定是芯片不行。

网友: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款刚用到的,矩阵LED驱动TM3130,单线通讯,做LED屏爽歪歪

网友:
摆一排595多壮观,想怎么扩展怎么扩展

网友:
进口的,美信有,贵死你

网友C:
如果是30个8字数码管以内数量的驱动:

1)不怕麻烦(硬件电路和软件的双重麻烦)的,可以继续用你们的595级联方式,我绝不拦着你;
2)不差钱的,上MAXIM的芯片,我更不能拦着你显摆的机会啊;
3)现实点的,就是去深圳天微的网站看看吧,总有一款适合你,再或者去台湾盛群的网站,就是那个合泰啦。

TM1628用了过万,没见过无缘无故损坏或者被干扰到无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用过好几种驱动芯片,从没遇到过。进口的可以用HT1632C,国产的推荐AiP1628,力创都有,很便宜,用过 ...

多谢大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机不一定是芯片不行。

那是什么?难道是电路布局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0个8字数码管以内数量的驱动:

1)不怕麻烦(硬件电路和软件的双重麻烦)的,可以继续用你们的595 ...

大侠说的是,正打算用TM1628。不知道大侠用过天微的TM7711 和HX711,哪个更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正打算用TM1628。不知道大侠用过天微的TM7711 和HX711,哪个更好些? ...

没用过天微的ADC芯片,不好评说,HX711刚出的时候评估过,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ADS1230,海芯的芯片优点是价格低,EMC性能好,缺点是温漂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天微的ADC芯片,不好评说,HX711刚出的时候评估过,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ADS1230,海芯的芯片优点是 ...

大侠一直泡在网上?前段时间在淘宝上买了个AD7190试了下,读数一直不稳定,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用什么电源供电比较好,

网友:
mbi5034   mbi5024 mbi50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是,正打算用TM1628。不知道大侠用过天微的TM7711 和HX711,哪个更好些? ...

tm1628我碰到一批不良品。某宝买的,搞不清是假货还是不合格品。AiP1628和TM1628完全兼容,中高端品牌,价格反而更便宜,电压范围更宽,现在还没碰到问题,两种你可以都买些测试一下看哪种好用用哪种,商城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28我碰到一批不良品。某宝买的,搞不清是假货还是不合格品。AiP1628和TM1628完全兼容,中高端品牌,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TM1628/9,具体看需要多少点数,合泰也有

网友:
595比较常用

网友:
一直在用天微TM1628等等一系列的,要用的话建议自己联系代理商购买,淘宝有不好用的。

网友:
最简单的595

网友D(2017-11-24):
引用 网友A:
tm1628我碰到一批不良品。某宝买的,搞不清是假货还是不合格品。AiP1628和TM1628完全兼容,中高端品牌, ...

AiP1628   也用过好几K了    确实不错   不过只用在数码管上   还不敢用于 驱动 发光二极管    之前项目上吃过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AiP1628   也用过好几K了    确实不错   不过只用在数码管上   还不敢用于 驱动 发光二极管    之前项目 ...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
没错,串电阻比较靠谱,我一般串在grid端,10欧姆,大量应用没有坏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