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O3401的使用問題,想向大家請教一下,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7-01-19):
如上圖所示,VBATT的電壓範圍是9.6-12.75V,負載是12V,1A左右的瞬時電流,200-300mA的穩定電流。

現在使用這個電路的問題是AO3401和9013總是被擊穿。正常情況下,Vgs=10V,可以走12V,1-2A沒事,之前有在LED的系統中用過,但是這回不知道怎麽總是損壞,而且不定時損壞,可能用1-2天,也可能1-2個月,目前沒有發現什麽特殊情況!

自己分析的MOS管原因是:1、買到假貨,2、Vgs的電壓超了

9013的原因:1、功率超了,燒毀

請大家幫我看看具體的原因在哪裏

网友:
Q4 和R33 之间多加个电阻嘛

楼主:
也就是說還是可能由於Vgs = 12.6V的問題照成的?

网友:
输出再做个保护吧。这管子我也直接给12v vgs的。你这应该是输出浪涌击穿的。

网友A:
VGS工作在极限值,导致MOS容易损坏,至少要预留40%余量,而且不知道你系统有没有其他负载,在开关瞬间产生的尖峰极易损坏MOS。
所以推荐以下参数:R36用10K,R39移动到Q4的集电极,和R33串联。R33使用10K,R39使用10K,这样GS之间的电压最大6.375最小4.8V,
依然保持良好内阻。不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說還是可能由於Vgs = 12.6V的問題照成的?

在9013的集极串一个电阻便可。还有1M太大了,换成22K吧,即使用22K+2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工作在极限值,导致MOS容易损坏,至少要预留40%余量,而且不知道你系统有没有其他负载,在开关瞬间产生 ...

謝謝指導,確實有其他的負載開關,剛剛發現9013也穿了,能問下這個可能的原因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確實有其他的負載開關,剛剛發現9013也穿了,能問下這個可能的原因嗎 ...

原因只有一个。AO3401源极栅极穿了,令9013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只有一个。AO3401源极栅极穿了,令9013损坏。

謝謝,確實可能

网友C:
VBATT如果是用在汽车上的启动电池的话,非常会由于过压而击穿MOSFET。加浪涌吸收电路吧.

网友D:
R33电阻太小了,MOS无法快速完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ATT如果是用在汽车上的启动电池的话,非常会由于过压而击穿MOSFET。加浪涌吸收电路吧. ...

是在太陽能電池上,并不是汽車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3电阻太小了,MOS无法快速完全打开

電阻太小了?

网友:
噢,错了,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3电阻太小了,MOS无法快速完全打开

MOS无法快速完全关上
我相信你是明白的,所以下次码字就不要太快呵。

网友:
3401的GS电压瞬间太高导致3401击穿,从而导致9013连带损坏。最简单的办法是在G极串联10K或100K电阻。另外9013的限流电阻1K小了一点,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换成10K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网友E:
楼主看来是没大批量做过产品 —— 批量做过产品的,绝不敢在标称最高12V的情况下敢直接用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来是没大批量做过产品 —— 批量做过产品的,绝不敢在标称最高12V的情况下敢直接用12V的 ...

這個部分是之前的工程師遺留的電路,感覺問題在那,但由於對方是十多年的老工程師了,所以有些猶豫(也是自己的基本功不太扎實,畢竟搞軟件多些)。謝謝您的提出意見,我以後做設計的時候會多加注意,留出足夠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部分是之前的工程師遺留的電路,感覺問題在那,但由於對方是十多年的老工程師了,所以有些猶豫(也是 ...

这十多年的工程师怎么混的

网友F:
服了居然  用1M的电阻关断m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服了居然  用1M的电阻关断mos

1M电阻关断MOS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服了居然  用1M的电阻关断mos

同問下,1M有什麽問題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問下,1M有什麽問題嗎?

关断速度不够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断速度不够快

关断速度慢会导致损坏?

网友:
3401的最大vgs才12v,不击穿才怪。
r33改小一点,100k就行,q4集电极串100k,r36改成10k,下拉改成100k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E:
关断速度慢会导致损坏?

除非特意指定,用这么大的电阻确实降低关断速度,很可能是设计上不必要的副作用,这样的副作用程度越低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