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值MCU,NUC029LAN带硬件除法器,2.5-5.5V,50MHz Cortex-M0,64KB Flash

楼主(2017-01-19):
超值MCU,NUC029LAN带硬件除法器,2.5-5.5V,50MHz Cortex-M0,64KB Flash

比M0516LDN,M0516LBN更超值的芯片,多了硬件除法器,工艺更先进。

由于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制程,功耗更低,并且价格更高,低约20%。

相关的数据手册下载如下:

超高性价比的工业级芯片。

8通道12位ADC,支持差分输入。太强大了差分输出功能!!

工作温度:-40 to +85°C,

2.5-5.5V供电,

50MHZ主频  Cortex-M0,

带硬件除法器,

4KB的SRAM,64KB的Flash,4KB的LDROM。

封装:LQFP48

NUC029LAN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 2.5V 至 5.5V与-40℃ ~ 8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 高精度RC晶振(±3%精确度, -40℃ ~ 85℃, 2.5V 至 5.5V )与硬件除法器、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外设、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 (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LQFP48。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

关键特性 :

内核(Core)

- Cortex-M0 32位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50 MHz
- 工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85℃

内存(Memory)

- 64 KB应用程序
- 内嵌4 KB SRAM
- 内嵌4 KB Data Flash
- 在线系统更新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在线电路更新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 kSPS
- PWM输出可以触发A/D转换
- 提供误差±1℃温度传感器

网友A:
话说这芯片好像兼容nuc120,已经用来直接替换120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芯片好像兼容nuc120,已经用来直接替换120的芯片

好像是新出的NUC123是兼容NUC120的,比NUC120更强大的。

这上面有介绍的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967_1.html

相关数据手册:

网友B:
不知道AD稳定性如何。
RAM也小了,做1024点 int的FFT就不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新出的NUC123是兼容NUC120的,比NUC120更强大的。

这上面有介绍的 http://club.szlcsc.com/articl ...

已经直接替换用在NUC120的板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直接替换用在NUC120的板子上了

速度好快啊,已经替换了。

网友:
没有DAC,不爽

网友C:
之前用新唐NANO110  各种吐血问题

楼主:
一般的DAC可以用PWM来做的,这个不是问题。

如果要有DAC的,可以用这个芯片BLM32F103C8T6有双路DAC 12位DAC。
连接如下: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686_0_1_0_1_1.html

引脚兼容STM32F103C8T6,软件只修改一点地方。但是STM32F103C8T6没有12位的DAC,而这个芯片BLM32F103C8T6有双路DAC 12位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AD稳定性如何。
RAM也小了,做1024点 int的FFT就不够了。

你好,上面有20KB RAM的NUC123

网友:
RAM太小了

楼主:
你好,这是代替51的,已经不小了。如果你是用RAM大,请用BLM32F103,兼容STM32F103,这个芯片都是20KB的SRAM。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686_0_1_0_1_1.html

引脚兼容STM32F103C8T6,软件只修改一点地方。

封装:LQFP48

供电电压: 2.5V-5.5V

存储器: 20KB的SRAM,64KB的Flash。

两个12位的ADC,采样通道有多路

两路12位的DAC,

模拟比较器

CAN 1个

Uart 3个

USB2.0全速 有1路。

SPI 有2个

IIC 有2个。

楼主:
NUC029LAN 相比M0516系列的芯片,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功耗更低,成本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新唐NANO110  各种吐血问题

什么问题最叫人头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最叫人头痛呢?

我用新唐好多芯片,还不错,抗干扰很好,当然可能是那位朋友运气不好,总是遇到问题。
NANO不是一个型号的,不清楚了。

网友D:
楼上是推stm32兼容芯片的那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是推stm32兼容芯片的那位吗

不是我推。我没芯片。

网友E:
看价格还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价格还真不错的

是的,我也是看好价格,要应用这个NUC029去替换 现在产品上的M0516,M058,M054等等。
硬件兼容,软件上也基本兼容,还是有点差别,多了除法器,运行除法运算速度更快,更强大,工艺更先进,功耗更低。

网友:
最见不得做虚假广告的,超值,超在哪里了,是不要花钱,还是性能比I7还强大

网友:
硬件除法器,计算一个u32/u32多少指令周期

楼主:
手册上有时间,大约是30来个CPU时钟周期。

楼主(2017-02-22):
这个除法器速度很快,比软件除法运算快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最叫人头痛呢?

是啊,我没遇到新唐的NUC131 或是 NUC029LAN  NUC123 有什么问题,都很好用的。

网友(2017-09-13):
支持差分输入的ADC稳定性如何,有例程吗,串口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
M0的硬件除法器?编译器可以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新唐NANO110  各种吐血问题

你这面有NANO110 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NUC029LAN带外部并行总线,这点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