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解决山寨STLINK插拔需要重启IAR的问题

楼主(2017-01-19):
问题:调试STM8S,采用淘宝买的山寨STLLINK,U盘大小,可以提供5V和3.3V供电给目标板。我使用3.3V供电,使用IAR在调试时经常判断插拔仿真接口后IAR连不上目标板,IAR提示STLINK 003错误。必须关掉IAR后再重启IAR才能仿真。而使用STVP的话没这个问题,反复插拔后还是可以编程。
更改动力:每次都要重启IAR实在是太繁琐了,决定找到问题。
查找问题:最后猜测可能是3.3V电源在插拔时有波动引起STLINK内部单片机复位,而IAR不能每次使用STLINK都初始化一下,导致必须要重启IAR才能仿真。拆开STLINK使用示波器观察的确在插拔STLINK时因为对目标板上面的器件充电导致3.3V会下降而引起STLINK的STM32单片机复位;

更改方案:
1:STLINK的3.3V上并470UF以上的大电解电容,有用,但是不防3.3V本身被短接,并且大电解装不到STLINK内部。
2:输出的3.3V和5V单独使用LDO供电,效果好,电路简单。内部还是可以放下1个SOT89的HT7533,要是使用SOT23封装的LDO可以把3.3V和5V连个都放到上面去。
使用2完美解决短路和插拔时电压下降的问题。成本使用2--5毛1个的LDO增加有限,但是使用体验大大提高。

经验:后续制作调试器或其他TTL工装的时候需要考虑电源被波动或短路的时候,增加几路稳压芯片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并且不怕插拔造成MCU死机问题。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我也用山寨的stlink,但是插拔stlink,IAR都可以用,几乎没有出过问题。 倒是cc2530,下载调试时,IAR经常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