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打开项目时老提示如图所示的错误(WIN10的系统)

楼主(2017-01-19):
用IAR打开项目时老提示如图所示的错误(WIN10的系统),是不是因为我用的IAR是和谐版的原因啊

网友:
有中文路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英文路径。 中文的好像不行的。

网友:
WIN10 一直用了1年多了   楼主看看安装有木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全英文目录,也是不行,不晓得如何解决了

网友:
1. 软件重装
2.测试你的工程在别的电脑上能不能用。

网友:
我的IAR FOR STM8  WIN8 64位系统打开也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框,但是不影响使用,编译下载都没问题。点击确定后IAR还是会启动的。

网友:
右键点击可执行文件,属性,设置一下程序兼容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