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四轴的重量问题

楼主(2017-01-19):
最近在自己DIY小四轴,打了尺寸10*10cm、厚1.2mm的PCB,元件焊接好,上电机、螺旋桨后,总重量约38克。。加上电池后56克(买了个750mah的电池,18克,感觉超重了)
用的电机是720空心杯电机,75mm螺旋桨,PWM满占空比的情况下机身刚能勉强离地,但没有起飞的感觉,这情况下调算法应该也没什么意义了。。
看了很多微型小四轴都是用这种720空心杯电机,看别人飞得很稳,所以请问一下各位DIY小四轴的大神,我做的四轴是不是特别重了~~附上PCB外形图及电机驱动。。

楼主:
打算换个小一点的电池,减少重量

网友A:
56克太重了。720空心杯整机控制在35克左右好飞

网友A:
看我的体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86198&mobile=1

网友A:
楼主主要精力是潜心研究算法的话,找个现成瓢虫机架就行,或者大四轴的成品如x-5c之类,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要精力是潜心研究算法的话,找个现成瓢虫机架就行,或者大四轴的成品如x-5c之类,也不贵 ...

主要是想机架也用PCB的,追求全程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体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198&mobile=1

什么来的,怎么画风变得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克太重了。720空心杯整机控制在35克左右好飞

之前PCB打1.0mm也不止这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来的,怎么画风变得那么快

纯粹玩去5imx,搞研究还是这里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PCB打1.0mm也不止这重量

1mm够用了,毕竟尺寸小,振动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够用了,毕竟尺寸小,振动可忽略

1.0mm很容易变形时间长机翼都弯了

网友A:
那你先换个300mah电池试试,要15c以上的

网友:
可以参考此方案

楼主:
这个看过,很酷,这总重量多少(其实我是看了你们匿名的才开始做四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很酷,这总重量多少(其实我是看了你们匿名的才开始做四轴的 ) ...

重量比720的重一点,但是电机变成8250会暴力一些,同时电池从380升级到550,相比原设计,续航没有缩短,而且电池还有增加空间,这个机架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比720的重一点,但是电机变成8250会暴力一些,同时电池从380升级到550,相比原设计,续航没有缩短, ...

看来都建议用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先换个300mah电池试试,要15c以上的

买了个380的,11克,可快过年这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