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5243芯片有在用的吗?有偿求代码!

楼主(2017-01-19):
ax5243芯片有在用的吗?有偿求代码!或者其他可以替代的产品也可以,工作频率在200M左右

网友(2017-03-16):
话说ask 27M以下不支持,也是鸡肋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没有选择当下很火的LORA,而是选用了窄带,这颗IC有什么贴别之处吗?

另外和ON自家的AX5043有何区别?

800多个寄存器,一看头就大了

网友:
看起来内核和AX5043是一样的,只是改变了封装,去掉了dir模式的引脚

网友A:
原因就两个字
便宜
1278自从被中电垄断三表后,几百K量级的客户都是拿1.8美金
而5043只要1美金,还可以继续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两个字
便宜
1278自从被中电垄断三表后,几百K量级的客户都是拿1.8美金

ax5043怎么跳频呀?自己控制跳?扫了一眼能到2000跳,但是和lora比资料太匮乏了,推广力度不够呀

网友A:
ON不行,小里小气的
全中国就那么几个人
代理又不给力
5043东西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不行,小里小气的
全中国就那么几个人
代理又不给力

AX 是大拿,AX指标一直是业界NO.1, 以前AX5042 是,现在AX5043 也是,
比如频率范围直接27-1050 MHz ,9ma 的RX 电流,灵敏度竟然可以到–138 dBm @   0.1 kbps,等等
9年前的AX5042 在IA4432 时代,就支持PSK 调制,灵敏度记得是到-125dBm 的,你不服都不行。
当然说的只是硬件指标,
孰料人家硬件指标弄不过你,人家发展软件,加上了扩频和 FEC 等调料,还别说,效果杠杠滴,
现在1278  推广得如日中天,价格坚挺是当然的,5043 价格只是1278 的一半,性价比相当高。
奈何现在AX 卖身给了ON ,ON 这个厂,绝对的高冷,一般没渠道能力的人是买不到他东西的,
AX命运估计会是和当年 Chipcon 卖身Ti 类似,Chipcon 卖给TI 后,创始人GF不愿意寄人篱,
带了一伙主力成员下就出来成立 Energy Micro小壁虎,TI 就望着CC 空流泪呀,看看现在的CC系列,功耗高、没亮点、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
AX 现在也寄人篱下了,风雨飘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AX 是大拿,AX指标一直是业界NO.1, 以前AX5042 是,现在AX5043 也是,当然说的只是硬件指标,
孰料人家 ...

绝对性能呢?
5043实际做岀来的距离能有1278远吗?或者能做到1278的多少比例?按两个都不加额外的功放来算

网友:
5043有FEC,,在边界区域稳定性会好不少

网友(2021-08-29):
ax5045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