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bypass功能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7-01-19):
网口一进一出连接,准备用LAN9303三端交换机芯片来做,两个网口各接一路,还有一路接到STM32,现在的问题是要加这个bypass功能,就是当某块板子断电的情况下不影响其它级连的板子,有谁做过这个功能的,有什么芯片或方案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A:
"断电“后也必须保证交换机芯片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也必须保证交换机芯片有电。

我的意思是再加个bypass的芯片(或类似继电器的东西),相当于断电后,让两个网口直通,直接绕过当前这块板子.

网友B:
就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继电器

对,弄四个断电后常通的继电器,如果断电就自动接通这四跟线。你板子有电就断开继电器,网线正常进交换机

网友:
关注,可能用到

网友:
网线bypass好像都是用继电器,没电常闭端把两个网口连起来。

网友C:
好像TAP都用继电器,虽然阻抗不对,但还是能工作,100M以下更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TAP都用继电器,虽然阻抗不对,但还是能工作,100M以下更easy

就是100M的网络,也就是说100M的话,随便用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TAP都用继电器,虽然阻抗不对,但还是能工作,100M以下更easy

有人推荐用这个,不知道断电能工作不.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kxwmoQWBlxayrZpoq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100M的网络,也就是说100M的话,随便用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

是的。100兆可以承受继电器触点的那一点长度不双绞。不会明显降低性能。
但1000兆能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推荐用这个,不知道断电能工作不.

不能,所有半导体开关必须有电才能工作,想想没电那些mos沟道怎样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100兆可以承受继电器触点的那一点长度不双绞。不会明显降低性能。
但1000兆能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 ...

千兆也可以,有贴片的小继电器, 影响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100M的网络,也就是说100M的话,随便用几个继电器就搞定了?

松下的小信号继电器,线布好了千兆没问题。
某宝搜索“bypass 主板”,好多带Bypass功能的工控主板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的小信号继电器,线布好了千兆没问题。
某宝搜索“bypass 主板”,好多带Bypass功能的工控主板可以参 ...

这种继电器有没什么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继电器有没什么型号推荐一下.

小继电器都行,看价格和占空间大小选择。比如松下TQ2SA。
公共端接网口,常闭连一起,常开接变压器。两个继电器控制一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继电器都行,看价格和占空间大小选择。比如松下TQ2SA。
公共端接网口,常闭连一起,常开接变压器。两个 ...

谢谢,到时试试

网友F:
模拟开关断电时是不能工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模拟开关断电时是不能工作的吧

是的。但继电器可以,所以楼主的应用得用继电器来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推荐用这个,不知道断电能工作不.

芯片没电肯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