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支持GSM+GPS定位模块

楼主(2017-01-19):
计划今年中旬出去一趟自驾游,想给自己的车安装一套GPS跟踪定位防盗设备,虽然现在偷车的比较少,但是多安装一套安心,同时也能记录下自己跑过的路线,蛮有意义哈。

上网看了挺多都是接在OBD接口的,这种感觉没什么卵用,偷车的人上车拔掉就没用了。作为一个渣渣的电工,还是希望能够自己DIY一个小型的装备,这样可以安装到车上任何位置,不容易被发现,通过接受ACC信号启动,熄火后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

目前的想法是选一个带GSM+GPS的模块,通过卫星定位将位置信息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服务器端,然后再通过一个简单的APP接收到手机上实时显示,当车移入车库或者卫星信号有遮挡的地方时,可以通过GSM定位的方式获取到坐标,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毕竟车还是一件大件物品,只要能监控到位置应该都可以找回。

所以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合适的GSM+GPS模块推荐,价格控制在100以内,最好是能够串口通信,我计划用STM32或者STM8作为主控

另外再次提前给论坛的大神们拜个年,在论坛里潜水好一段时间了,大家新年快乐哈!

网友A:
SIM868、A7 这2个可以

网友B:
从车上取电还是从电池取电?

电池取电的话,功耗是个大问题,要考虑待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车上取电还是从电池取电?

电池取电的话,功耗是个大问题,要考虑待机时间。 ...

ACC着车启动,给模块供电同时给小电芯充电,车熄火以后,用电芯供电,延时一段时间后关机,功耗应该只在GSM信号不好的时候晖比较大,其他时候功耗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868、A7 这2个可以

嗯嗯 谢谢  我查一下芯片  主要是需要支持在GPS信号弱或者没有的时候能够切换到GSM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我查一下芯片  主要是需要支持在GPS信号弱或者没有的时候能够切换到GSM定位 ...

不客气,我只是以前在嘉立创商城看到而已,我自己没有用过。

网友C:
这种产品在某宝上大把,不是为了玩,买一个现成的更好用,平台服务器是主要难题。

网友:
小孩的电话手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产品在某宝上大把,不是为了玩,买一个现成的更好用,平台服务器是主要难题。 ...

嗯嗯 某宝上有看到了  我这边是有个朋友自己有服务器的 我们一起作  用别人的模块基本都是链接到别人的服务器上   还是用自己的服务器靠谱些哈  另一方面也是想折腾一下哈

网友:
西姆通的SIM868    移远的MC20    安信可的A7    价格都在40以内

网友D:
记录轨迹还可以,但是真正防盗,盗贼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了,有干扰器,不顶用了。汽车金融行业现在一个车上只怕没有少于3个追踪器的,照样能一个个找到拆了。现在出了一种子母机,两个一起安装,拆一个,另外一个马上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录轨迹还可以,但是真正防盗,盗贼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了,有干扰器,不顶用了。汽车金融行业现在一个车上 ...

嗯嗯  有了解过  所以采选GSM+GPS双重定位的

平时更多用来记录轨迹,万一遇上盗车的多一层保护

自己的车也不是什么豪车,万一遇上了懂高科技的贼,那也只能认栽哈

重点是折腾一下哈

网友E:
sim868 替换SIM808用的 才15X17毫米 不到两厘米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m868 替换SIM808用的 才15X17毫米 不到两厘米大小

嗯嗯  在看这个模块了  不过这个模块是PGA封装的  不好手焊....   目前考虑A7  不过联系不上卖家了  基本都放假  年后再继续哈

网友F:
SIM868,妥妥的,我有全部的资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G:
偷车的现在都是随身携带GPS和手机干扰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GU620妥妥的  目前GU620是一款GSM+GPS二合一的模块  另外还支持GSM+BD,为什么要用北斗,大家都明白很多项 ...

嗯嗯  这个看了  还不错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M868,妥妥的,我有全部的资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SIM的模块是不错   不过自己玩  它内部的引脚不好焊接  所以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偷车的现在都是随身携带GPS和手机干扰器的....

呵呵  遇到这样的也只能认栽哈  终极还是盗抢险买了  被盗了也只能找保险哈

网友:
直接买个现成的模块,往底盘上一扣,跟踪妥妥的。绝命毒师里面就这么演的。

网友E:
sim868也支持北斗的,最喜欢它的体积非常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SIM的模块是不错   不过自己玩  它内部的引脚不好焊接  所以不考虑

中间区域都是GND,没什么不好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区域都是GND,没什么不好焊接的。

中间是都为GND,不过地和邮票孔中间还有一圈焊盘,不好手工焊接

网友:
这个项目不错,lz可以把最终的方案分享下

网友:
我也在找GPS和GPRS的模块,公司项目要用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E:
sim868也支持北斗的,最喜欢它的体积非常小

sim868 和 sim808 有什么区别啊,以前用过808

网友:
引用 网友I:
sim868 和 sim808 有什么区别啊,以前用过808

升级替代型号。

网友:
也想折腾一个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H:
GU620妥妥的  目前GU620是一款GSM+GPS二合一的模块  另外还支持GSM+BD,为什么要用北斗,大家都明白很多项 ...

GU620能在上面提醒二次开发吗

网友:
老婆的小破车停在地铁站都被盗了  希望一同做一个

网友:
安可信的A7不错,有人搞一个放github吗?

网友:
我现在做的产品100%的匹配你的需求,就是用的32作主控,北斗加通讯,连接平台,现在大多数公家车都要装这个了,还有客运车辆

网友J(2017-03-27):
引用 网友I:
sim868 和 sim808 有什么区别啊,以前用过808

SIM868主要对GPS这块进行了优化,GPS性能更好,定位快,准。

网友:
不错的模块哦,SIM868模块好焊接么?有啥方法焊接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IM868主要对GPS这块进行了优化,GPS性能更好,定位快,准。

868的定位快吗,,,我在外面待了10分钟,,,一直没定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K:
868的定位快吗,,,我在外面待了10分钟,,,一直没定到位,,,,

10分钟都没有,那你应该检查一下硬件了

网友:
SIM868 支持GPS、北斗和基站定位呢?不方便焊接,可以买现成的开发板

网友:
买一个才一百来块,还送一年流量费

网友L(2017-07-18):
引用 网友F:
SIM868,妥妥的,我有全部的资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你好,怎么联系,需要相关模块与资料。

网友:
SIM868最合适了,可以上淘宝买个板子回去改造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怎么联系,需要相关模块与资料。

私信我,提供你的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我们给武汉安米科技生产的一款智能钥匙,你看看有没有用呢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F:
SIM868,妥妥的,我有全部的资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sim868支持gps加北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