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PCF8563工作电流达到150uA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1-20):
板子上PCF8563电流能到150uA,平时不工作手册写的是0.5uA,这差的太多了,是我用错了,还是工作到不正确方式,还是假片子

楼主:
这个不是读写时的电流,而是保持时的电流

网友A:
印象中是这么大电流啊。三位数的uA级别。

网友B:
你是不是一直把I2C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一直把I2C拉低了?

我的CPU已经断电了,这两条线都是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是这么大电流啊。三位数的uA级别。

不会吧,那RTC还怎么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CPU已经断电了,这两条线都是低电平了

所以问题就在这。你要用mos隔离两边,否则一直有电流通过你的上拉电阻(我上拉通常在2ma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CPU已经断电了,这两条线都是低电平了

不可以拉低。上拉电阻要接到VBAT上。否则,状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拉低。上拉电阻要接到VBAT上。否则,状态不对。

我的上拉是接到单片机的电源上的,不是和电池相连的,
待机后单片机就掉电了,这两个上拉也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上拉是接到单片机的电源上的,不是和电池相连的,
待机后单片机就掉电了,这两个上拉也没有电流流过. ...

I2C总线的两条线都在被监视着,如果拉低,8563会启动I2C总线逻辑,所以耗电增加。而I2C总线被拉高,8563的I2C总线就会休眠了,那时候电流极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拉低。上拉电阻要接到VBAT上。否则,状态不对。

电池会通过单片机内部钳位二极管供电,电池死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会通过单片机内部钳位二极管供电,电池死的快

你说得是处理器那端啊,只能用MOS管阻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会通过单片机内部钳位二极管供电,电池死的快

你是JY-MCU啊。JLINK-OB做得不错,刚买了两个。

楼主:
我把通信线割断了,加上电池就是150ua,没工作时就是这个电流.
工作后电流是通过其它电源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通信线割断了,加上电池就是150ua,没工作时就是这个电流.
工作后电流是通过其它电源供电的 ...

I2C总线上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上拉没有?

我试着加了上拉5.1k到电池上,结果电流更大了到600ua了,I2C两条线上电压只有1.2V,我的电池电压是2.5V的,这两条线上消耗了不少电流

网友:
你多换几个8563看看。
我的8563是1微安左右。以前板子上8563全靠2032供电,板子待机电流是0.5微安,现在8563改成钮扣电池和锂电同时供电,板子待机电流是1.5微安。

网友D:
我用的8563,TB买的0.2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8563,TB买的0.29元。

这么便宜,哪里买的,我买几个回来试试,我从力创上买的,2块多呢

网友E(2018-08-14):
LZ后面有解决吗,现在用到这个,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主板断电后,靠电池供电IC电流大,耗电很快,和手册不符合呀,500na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后面有解决吗,现在用到这个,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主板断电后,靠电池供电IC电流大,耗电很快,和手册不符 ...

500nA是没问题的吧,手册我记得是350nA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后面有解决吗,现在用到这个,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主板断电后,靠电池供电IC电流大,耗电很快,和手册不符 ...

后面找到问题了,我这个是中断那条腿漏电流比较大,后面改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面找到问题了,我这个是中断那条腿漏电流比较大,后面改了就好了

这是现在的设计电路,不需要中断脚出发,只需要断电保持,但我现在的电流达到了9UA保持的时候,是否和你的有什么不同的,或者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现在的设计电路,不需要中断脚出发,只需要断电保持,但我现在的电流达到了9UA保持的时候,是否和你 ...

D14改成普通二极管试试,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要比普通二极管大很多,中断不用,那个上拉电阻就不要加了,中断产生了还会有电流流过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D14改成普通二极管试试,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要比普通二极管大很多,中断不用,那个上拉电阻就不要加了, ...

好的,我试试,谢啦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E:
这是现在的设计电路,不需要中断脚出发,只需要断电保持,但我现在的电流达到了9UA保持的时候,是否和你 ...

请问改成普通二极管后漏电电流是小了,但是压降大了很多,达不到充电的电压要求,有没有折中的二极管推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