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玩具雕刻机终于弄出个像样的壁虎了。。

楼主(2017-01-20):
小白一个,突然玩玩雕刻机,月初入了某宝一台千元级别的小机机,从一无所知到,用ArtCAM的范例弄出G代码,先后雕了三次,最后一次满意的结果:
材料不知是什么木头,感觉不是很好,硬度不够, 将ArtCAM的范例缩小成 4*6cm , 30度,0.2mm 平底刀,给进F500,用时:1小时22分,感觉给进小点,和木料硬度高点的话效果会更好。。

第一次顺着要纹,雕出来很差,第二次,横着木纹效果好多了,但Z轴弄错,导致壁虎背部空走雕不出来,第三次完美了

结论:这全金属玩具机机可以玩玩,值了。。缺点:主轴差只是玩具电机,噪声太大了,行程小只有9*13cm

机机参见这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6423-1-1.html

网友A:
楼主雕块10cm*15cm的pcb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雕块10cm*15cm的pcb看看效果怎么样

超行程了,另外雕PCB还不会弄。。

其实讲实话,有嘉立创在雕PCB实在是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雕一个15cm的正圆,然后量一下,是否变成了椭圆?

超行程了,回头下弄个8*8的。。。

网友:
楼主雕块pcd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行程了,另外雕PCB还不会弄。。

其实讲实话,有嘉立创在雕PCB实在是没什么意义了。。 ...

还是有意义的,省时间

网友:
求G代码

网友:
不能雕 pcb 也有很大意义。比如外壳,比如固定孔位。特别是搞纯软件的电工,有个硬件结合,能更理解自动化。

网友(2017-03-19):
雕刻效果还可以哦,毕竟玩具级别的机子

网友(2017-07-23):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意义的,省时间

加急费200元,还是和一台自己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