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PCB封装库怎样转化成PADS的库?

楼主(2017-01-20):
之前一直用老旧的PROTEL99SE画板子,积累了很多封装。现在想换下画板工具,不太想用AD,想试下PADS,但这些封装库怎样转到PADS下呢,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用惯了protel再用pads 估计会很不适应

网友B:
PADS下用工具转换就好了。有些要稍微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惯了protel再用pads 估计会很不适应

慢慢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下用工具转换就好了。有些要稍微修改一下

是 Library Converter  这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Library Converter  这个么?

是的。如果不能直接导99SE的,那就先把99SE的转成AD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画几块板子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