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元器件,没查到(已查到)

楼主(2017-01-20):
下图中红圈的元器件,两个是一样的,两个引脚,没查到信息,坛里高人多,看看是什么器件,谢谢

编辑原因:标题修改,添加 已查到

网友:
可调电容吧

网友:
电流传感器?

网友A:
这个外形就是可调电容。
国营大厂库存CWW低压瓷介微调电容6-25pF,可调电容-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网友:
都标了C5,是可调电容没错……

网友:
陶瓷可调电容 6p~25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形就是可调电容。
国营大厂库存CWW低压瓷介微调电容6-25pF,可调电容-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 ...

是这个,太感谢了

楼主:
是陶瓷可调电容,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磁介质可调电容,早期收音机上用的多

网友B:
成都宏明电子出品。

网友C:
什么鬼? 要用可调电容?  谐振,  滤波, 选频 ~~~~楼主,出来说个话, 急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鬼? 要用可调电容?  谐振,  滤波, 选频 ~~~~楼主,出来说个话, 急死人了!!

这是高频管后面的电路(MRF150)

楼主:
整个电路的作用是产生功率可调的1-2M的射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都宏明电子出品。

是的,谢谢

网友:
好亲切哦,军品级瓷介微调电容6-25pF !

网友:
可调电容,并且已经用红油封死了,防止振动跑偏

网友:
欧姆加闪电 =宏明

网友:
都是老司机

网友:
高频谐振电路

网友:
可调电容 熟悉无线电的人都知道

网友:
红油封的是那层导电膜,防止氧化脱落,早起收音机的都不密封,过些年就氧化受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高频管后面的电路(MRF150)

那么大个的电感, 那么高耐压的压敏, 这么小的电容,看来是射频功放的输出级了 !

网友:
拍得很清晰

网友:
是11年还是69年产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相机拍的?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