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1-3168笔记本电脑(11.6寸)为什么经常随机性死...

楼主(2017-01-20):
坛子里有用DELL Inspiron 11-3168笔记本电脑(11.6寸)的同仁没?本人1月1日买了1台戴尔(DELL) 灵越3000系列11MF-1208TL 11.6英寸笔记本(Inspiron 11-3168),经常随机性死机。用DiskGenius检测硬盘,第1次检测到47%时显示有坏道并且死机,第2次检测又没有检测出坏道也没死机。不知道其他人用这个本子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N3710的CPU太差了?

网友:
dell的电脑现在就是垃圾

网友:
主板不稳定。想办法找一个必死的方法,然后rma

网友:
我的联想Y480曾经出现过莫名其妙死机的问题,后来发现似乎与手机有点关系,手机在旁边就有很高概率死机,心想我日怎么会遇到这样的!?!?
后来冷静想了想应该是外壳里面屏蔽层接触有问题了,拆开测量,但没发现问题。
然后发现主板上贴有一块铜皮,铜皮悬空与GND不连接,下方有主板的一个IC,铜皮下面有胶,胶被刺穿,与IC有接触,把这个地方撕开重新贴好,装壳,问题解决。

仅供参考

网友:
晶振不工作了吧!天冷了!

楼主:
超过半个月了,不能退换货了。这种故障找售后不知能给换主板不?软故障,时好时坏,也没法检测。

楼主:
这种超薄本后盖都不知怎么拆开,没法查看内部情况。

网友:
因为这就是戴尔笔记本。。。
去售后点一直试机,直到让他们看到故障。

楼主:
因为看着美观、小巧而且便宜才买的,没想到买来却让人伤心。

网友:
现在还买上网本。。。

网友:
最近联想的本本也是突然不能开机了,今天去售后直接给换了个主板解决。

网友A:
问一下,戴尔在国内有售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戴尔在国内有售后吗?

有的,我原来买的二手笔记本还上门给我换主板,保修凭主板序列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