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接口是什么?

楼主(2017-01-20):
看起来像usb,又向esata  hdmi 之类的

网友:
Micro USB 3.0

网友:
usb 3.0 正解

网友:
没记错的话 三星note 3 应该就是这个口

楼主:
仔细看了看,确实像micro usb 3.0 ,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的移动硬盘都是这个口。

网友:
3.0 右边兼容2.0

网友:
两个一块儿3.0 只有一个就是普通的2.0

网友:
楼主看照片,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