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设计的开放式的STM32F4的开发板(CloudF4Block)

楼主(2017-01-20):
这个设计其实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最终还是想到和莫友们分享一下,第一次发这种类型的帖子,有点小激动
板子特点:
        1、STM32F4主控;
        2、BOOT脚可配;
        3、自带JLINK-OB调试器(Micro USB接口);
        4、自带电源独立的串口调试器(Micro USB接口,CH340T USB转串口芯片),默认连接F4的一路串口,也可以通过跳帽脱离与F4的连接;
        5、调试器可以单独断点,板载F4芯片可以脱离调试器,调试器也可以给其他板子调试;
        6、电源带自恢复保险丝(1.5A);
        7、板载2个按键,一个复位按键(RST)、一个用户按键(USER);
        8、板载两个LED灯,可以脱离板子(跳帽控制);
        9、板载纽扣电池座,方便RTC类应用;
        10、所有IO引出,当串口跳帽、LED跳帽拔掉后,所有IO均为未占用状态(这一点也是这个板子追求的简洁化设计);
        11、公母排针排座设计,可以实现与同规格板子的积木式叠加(类似于Arduino);
目前Cloud已经用这个板子做各种简单或者复杂的方案验证了,做了一些配套的板子,直接搭载在上面,方便方案验证,类似于Arduino的设计思想。
时间仓促,先上传我的PCB设计文档,后面有机会上传软件资料和相关工程(这里Cloud的工程是继承于ST官方的例程结构,非原子体系)。
由于工作繁忙,配套的板子和软件库的进度一直较为缓慢,后续有更新会再发出来。
暂时就这么多,Cloud会继续维护这个帖子。
附件:

哦对了,因为前面自己做了V1.0和V1.1的试了下水然后稍微改进了一下,所以现在版本是V2.0。
板子长什么样?可以把PCB打开,看一下3D基本上也就知道啦= ̄ω ̄=

楼主:
BOM表也在里面,自己做了10套都用完啦,平均一套成本大概60左右吧,比原子的F4板子省钱又好用,关键是没有这么多IO被占用。然后调试也方便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在玩103,有空也试试F4

网友:
一个最小系统呗。

楼主:
谢谢支持 设计都在这里啦,大家可以打样玩玩 ,后面还有几个配套板子以后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在玩103,有空也试试F4

以前还没学103的时候不小心买错板子,买了一个F4Discovery的板子,刚开始几乎没有中文资料,从此入坑哈哈,103也几乎没学
另外,头像是Delphi,这位仁兄也玩Delphi编程吗

网友:
不错的小板子,楼主加油;以后弄些更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还没学103的时候不小心买错板子,买了一个F4Discovery的板子,刚开始几乎没有中文资料,从此入坑哈哈 ...

楼主好眼力。
delphi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了,准备以后换c#。

网友B:
楼主,你的板载调试器的源文件是在哪儿找的,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眼力。
delphi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了,准备以后换c#。

哈哈,本来也不怎么用了,但是有跨平台,写写安卓程序还是挺不错的,本身玩Delphi就是用来写工具所以感觉这个语言的活力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板载调试器的源文件是在哪儿找的,求分享。

论坛里逛一下应该有的,原理图可以参考我上面发的PDF文件里面原理图的右上角部分,固件文件在下面这个压缩包里,固件比较老,连接上KEIL后需要按KEIL提示操作更新固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来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本来也不怎么用了,但是有跨平台,写写安卓程序还是挺不错的,本身玩Delphi就是用来写工具所以感觉 ...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

刚出来可以编译android的时候试过,感觉编译出来的APK都蛮大,现在不知道是否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

刚出来可以编译android的时候试过,感觉编译出来的APK都蛮大,现在不知道是否有 ...

现在我用的XE8,确实编译出来特别大,不过只是作为个人使用的工具,感觉还可以,不知道有没有优化手段的

网友:
调试方便

网友C:
有坛友打样没有?我预定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坛友打样没有?我预定一块!

就是一个核心板,感觉不太适合作为开发板。
三思。。。

网友:
这种要配底板

楼主:
底板后续会给出一些设计参考方案,这个板子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模块化,核心板不占用任何IO。
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搞一个FPGA做个信号转接,然后任何外设都可以映射到任意管脚,多方便。这种外设丰富但是映射脚比较单一的芯片在设计大型工程的时候确实IO复用关系的使用需要谨慎考量……还是公司的芯片好,所有IO可以任意映射功能(模拟除外)

网友:
不喜欢 双排插针的 扩展

楼主:
上传了用于在GCC-ARM环境下的编译包,在Ubuntu14.04上编译通过,Ubuntu下可以直接用apt-get安装gcc-arm-none获取工具链,该步骤可以百度一下。我这里用的工具链是gcc-4.4.4-glibc-2.11.1-multilib-1.0,来自以前买的周立功的开发板资料里面带的gcc包,为啥不用apt-get安装的呢,因为安装完的居然没有gdb工具,我希望是用gdb调试的。。。
进入到firstProgram/Project/LED_Test/目录,然后执行make clean;make就可以了,目录下自动生成bin文件可以用j-flash烧写。Makefile是自己编写的,比较简单,网上的太复杂(编译每个目录为库文件,总是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编译得到的elf文件可以用gdb调试(我是在虚拟机上用Ubuntu,Windows上连接我的板子,用jlink-Sever开一个端口,然后在gdb里面连接这个远程端口即可),根据个人情况修改目录下的.gdbinit文件来修改远程端口(比如我这里是:target remote 172.18.0.42:2331,IP地址和端口要根据你自己的来),调试前记得板子上面的程序是对应的,因为Cloud暂时没有搞定如何用在Ubuntu上完成烧写动作,后面有时间打算用openocd搞一下。
Project目录下那个MyFirstPro工程是有问题的(Makefile问题),可以从LED_Test工程目录下拷贝Makefile覆盖,我自己忘记改了。
为啥不是Keil工程?以后抽空上传,因为感觉比较大,另外就是gcc编译器还是很强大的,可以培养良好的代码习惯,命令行敲代码、命令行调试很爽有木有?
从整个工程目录结构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对官方的文件结构进行改动,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保证与官方其他支持包的目录结构兼容

网友:
另外,楼主这个硬件设计的发布协议是什么?
比如 Creative Common 的某个版本或 CERN Open Hardware Licence 等。
别人在你设计的基础上衍生后可以商用吗?

网友:
支持楼主,F4的板子做的不错,底板出来了么?

网友:
有成品板了吗

网友:
STM32F4 核心板,这个不错,

楼主(2017-02-19):
今天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发帖时候发的PCB文件和我送工厂打样的不一致。。。(送工厂的是修复右侧板宽的,前面上传的是右侧板宽偏小的)
所以赶紧整理好把整个工程重新发布上来,再次抱歉(可能有坛友拿PCB去打样了,不过没有连接上的问题所以只是看上去右边窄了一点不影响使用)

另外花了点时间把现在正在使用的WINDOWS版本的工程(原始框架来自ST官方的库框架,包含了KEIL、IAR等)发布上来,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使用WINDOWS IDE的坛友了
这里我只编辑了KEIL的工程,使用IAR等环境的请自行参考KEIL工程在IAR环境中添加相关文件
由于是来自ST官方的库框架,所以实际上只是针对CloudF4Block进行了一些文件的添加,忽略那些文件同样可以支持其他的F4板子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的,最近也才入了F4的坑,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牛逼 现在可以试试F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逼 现在可以试试F7了

等工作的事情不忙了就搞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