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屏蔽层接到哪个地?

楼主(2017-01-20):
有没有懂行的,做信号处理的电缆的屏蔽层应该接到机壳还是GND??

网友A:
当然是要接信号地,用来屏蔽信号被干扰,机壳应该通过安规电容接地线,免得人类被电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要接信号地,用来屏蔽信号被干扰,机壳应该通过安规电容接地线,免得人类被电倒。 ...

谢谢,你的意思是我的屏蔽层需要接到信号的基准GND吗

网友:
接到PCB的GND,屏蔽层是信号的参考层(回流路径)。

网友:
屏蔽地接机壳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是我的屏蔽层需要接到信号的基准GND吗

是的,接PCB的GND,接地设计的时候心里要有下面这些概念:

第一个就是PCB的地本身也会有电流流过,尤其大电流时,接地不合理,会导致地上的干扰脏乱差,这才有了很多人说的一点接地,将地抖动降低到最小,避免domain间互相干扰。
所以屏蔽线只需要接其中一头,另外一头悬空,这样在屏蔽线到接地点之间,信号线是被有效屏蔽的,电池辐射会通过屏蔽层流向接地点,信号线上不会受电磁辐射干扰。

第二个就是关于机器外壳的工频地,要明白,这个机器外壳和电路板的信号地是完全独立的地平面,它本身是不平静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工频地相当于大江大海的平面,所谓的平静,指的是没有大风大浪。而我们的电路板的地就相当于一杯水的平面,这个小平面的平静指的是纹丝不动,可以小到mv甚至微伏级别。所以你应该懂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工频地主要目的是用来避免人或者狗被电倒,毕竟机器壳子是金属的,所以一般接大地,因为人基本上站立在地上,电平就是大地,正负36v之内可以算安全的。

第三件事就是工频地和信号地之间到底该怎么办,理论上这两个之间应该没有任何联系,因为根本就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但是由于电磁辐射的存在,所以工频地的波动会通过机壳辐射到信号地,导致小信号处理系统比如运放/高精度ADC等受到干扰,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地直接连起来,这样的话,机器外壳扮演了屏蔽壳,接信号地,这样整个PCB都不再有被辐射污染的风险。缺点是和其他设备互联的时候,如果其他设备的信号地并没有接地,而是在一个不同的电平,就会产生地与地之间的放电,造成不期望的放电。

因此理想的设计应该是PCB、信号线、信号处理设备都被信号屏蔽壳完整地包围,这是信号地内层屏蔽壳。金属外壳接工频地,这是外部屏蔽壳。2层屏蔽壳,这样两个地之间可以做到完全隔离。

网友:
精辟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PCB的GND,接地设计的时候心里要有下面这些概念:

第一个就是PCB的地本身也会有电流流过,尤其 ...

写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屏蔽层的地接外壳连到大地,信号地接PCB的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PCB的GND,接地设计的时候心里要有下面这些概念:

第一个就是PCB的地本身也会有电流流过,尤其 ...

学习了,那么电源地和工频地和信号地是不是也应该隔离开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那么电源地和工频地和信号地是不是也应该隔离开来呢?

别客气,是的,有条件的、追求完美的、就做隔离+屏蔽!实在做不到的,可以在信噪比容忍的范围内考虑去掉屏蔽。多个地之间必须做好隔离。

网友:
1 首先说机台的外壳,应遵循一点接地方法,避免有环电流,一般是为了避免人体被电击,由于一点接地,可以避掉其他设备漏电引起的互扰。
2 内部的接地,信号线 pcb板等最好都是接到最近的接地点,不要拉长线,不要当电源线用。屏蔽层一定要接地,防止起到天线作用。
然后最后一点使用磁珠或是0电阻接到机壳的地。
3 电路板内部的ic 可以使用浮地方式处理,本身内部的电路都是5v 3.3一类的低电压,DC-DC电源隔离 光耦隔离等都是常用的工控类产品防干扰的措施。

网友:
感谢6楼大神的解答,最近一直被这些地的问题困扰

网友C:
很显然是接大地(机壳)!
那些说信号地的,是嫌信号地不够乱吗,有考虑过单片机的感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显然是接大地(机壳)!
那些说信号地的,是嫌信号地不够乱吗,有考虑过单片机的感受吗? ...

和六楼的说的相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六楼的说的相反吗

是的!

每次看到那种用屏蔽线、但非要把屏蔽层当信号地的,我都想说:真的是钱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每次看到那种用屏蔽线、但非要把屏蔽层当信号地的,我都想说:真的是钱多**啊! ...

但是为什么西门子PLC的接地和GND是通的呢

网友:
说法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西门子PLC的接地和GND是通的呢

1、你说的PLC的GND,应该是和CPU隔离的信号地,非CPU的地,这个GND接大地,是出于安全考虑,我的理解是PLC外接的传感器有可能跟人接触,一旦漏电会很危险;
2、我只见过开关量的PLC,不确定模拟量输入的信号地是否也接大地,而开关量的PLC,没见过有用屏蔽线的,所以不知道你说的PLC的接地和信号地是通的,跟你说的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哪里有什么关系?
3、屏蔽线有多种用途,信号地也可能有跟CPU直连的、有跟CPU隔离的,所以屏蔽线的屏蔽层到底接哪里,有时不能一概而论!但上来不分场合就说接信号地的,显然是胡扯!

网友:
是的,果断地说屏蔽层接信号地是不妥的,试想EMC测试时的外部干扰就会通过屏蔽层进入信号地,再通过外壳进入大地泄放,那内部不受影响只能是运气了。前面是信号地跟外壳有连接的情况,假如没有那就更呵呵了。

网友(2017-02-27):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PCB的GND,接地设计的时候心里要有下面这些概念:

第一个就是PCB的地本身也会有电流流过,尤其 ...

写的很好,认真学习下。

网友:
屏蔽层接外壳,一直就这么做。

网友:
技术贴,MARK一下

网友:
做过电磁兼容试验的就知道如何接地了。不接地基本过不了试验。

网友(2017-08-17):
引用 网友C:
是的!

每次看到那种用屏蔽线、但非要把屏蔽层当信号地的,我都想说:真的是钱多**啊! ...

严重同意,一些设备绝对不能接GND的。更不能外壳和GND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接PCB的GND,接地设计的时候心里要有下面这些概念:

第一个就是PCB的地本身也会有电流流过,尤其 ...

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可能会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