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驱动方法,谁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点一下?

楼主(2017-01-20):
请教无刷电机驱动方法,谁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点一下?
如题,先谢过!

网友:
通俗一点:通电电机转,不通电就不转

网友:
有刷电机是靠电刷换相,无刷电机是靠电子换相。你可以看下通用变频器原理,原理类似。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无刷电机的定子是线圈,转子是磁铁,给定子线圈规律的通电,产生旋转的磁场,就能拖动转子转起来了,换向的时机根据转子的位置来确定,转子的位置一般可以通过霍尔来测量,也可以通过反电势来测量。

网友:
就是有规律的通电

网友:
基础可以的直接找foc的资料看。找到ST的foc电机 2.0的库,看看代码。

网友:
通电,等电机转到特定位置之后换个绕组通电

网友:
按顺序通电特定的绕组 效果就好比用手顺着推 就这样一直换相。一直推下去。。

网友:
开起来就像步进电机驱动方式一样了?

网友:
看下这个视频http://m.youku.com/video/id_XODI2NjgxMDk2.html?from=y1.2-1-103.3.3-2.1-1-1-2-0&x

网友:
转起来容易,转得好不容易

网友:
假设你说的无刷电机是指无刷直流电机,那么
普通直流电机换相是靠刷子(机械方法),而无刷直流电机是靠控制电流主动换。

网友:
传感器和电子开关代替点刷换向

网友:
现在很多都没有传感器的了,正弦波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