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网IP的2台电脑,如何使用SVN同步代码 ?

楼主(2017-01-20):
公司电脑是A,家里电脑是B。 均没有固定IP,并且路由器从ISP处获取到的IP也不是公网IP。

有些项目想晚上在家加班做,每次用U盘拷代码太麻烦,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现有的资源:

1,我可以在A上通过TeamView连到B上。 但是实现不了SVN这样的功能。

2,有一台Win2003的服务器C有公网IP,可以利用它。但是不能对服务器造成任何实际影响(稳定性、安全性等)。 好像通过端口转发可以实现,有高手了解的吗?

3,把SVN服务器放在C上,这样可以实现我的需求,但是担心SVN的安全性,代码一直暴露在互联网上感觉没有安全感......担心被人恶意篡改或者删掉。

楼主:
网上还查到一个思路,不知可行:让A、B通过VPN的方式连到服务器C,这样就可以让A和B相当于处于一个局域网中,但是人不在电脑跟前时,好像没有办法让B连上VPN。

另外看到网上教程,好像对服务器影响很大

---------- 最新想到2个思路:
1,在C上面开一个FTP,A和B把FTP映射成本地驱动器。交换完文件后删除文件。可以用来备份数据,但是也是实现不了SVN功能

2,把SVN服务器放在C上。但是端口用防火墙隔离。 需要同步时,打开防火墙端口。

网友:
我是试过用极路由+ngrok使用过TCP连接是OK的

https://www.ngrok.cc/user.html

网友:
你需要根花生棒

网友:
虚拟网芳 可以吗?免费版容许5个user同时登入

Hamachi能够让两台处于不同网路架构的电脑突破防火墙(防毒软体)形成一个虚拟区域网路,故即使你的朋友远在天边,也能够透过Hamachi轻易的与你进行网路芳邻分享,或是当成内网来进行连线游戏。

软体资讯

软体名称:LogMeIn Hamachi
软体语言:多国语系
软体性质:免费
支援环境:Windows XP/Vista/7
软体网站:https://secure.logmein.com/products/hamachi2/
软体下载:https://secure.logmein.com/hamachi.msi
安装说明

安装时可以选择语系(繁体中文)。

如无特殊需求,都按照软体预设点下一步即可。

安装后勾选启动Hamachi,然后结束。

使用说明

刚开始安装完毕时,Hamachi并未正式启用,先点选主画面里的开关电源图示。

接着自己取一个想要的名称,这会成为你的Hamachi帐号。

成功后,Hamachi就会配发一个虚拟IP给使用者,下面有两个选项:

建立新网路:使用者要开创一个新网路群组(虚拟区域网路)时使用
加入现有的网路:要加入其他使用者开创之网路群组时选这个
若选择‘建立新网路’,会请你设定网路名称与密码,按下确认即建立成功。

选择‘加入现有的网路’,则是输入别人已经创立好的网路名称与密码后,就可以加入形成虚拟内网啰!

如此一来,你就能够和其他人进行区域网路游戏连线,或者互相聊天、传档等等。

网友:
用向日葵的VPN

网友:
花生壳内网版,申请一个就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没有公网IP不好搞

网友:
何必这么折腾呢!  git.oschina.net  创建个人私有项目是免费的,貌似也支持svn

网友:
每月花几十块钱,

网友:
服务器建在a上,c上做端口映射,就可以公网访问a的指定端口了

网友:
tinc最好用了

网友:
可以用向日葵 做VPN 吧。

网友:
Git 加 https://git.oschina.net/  后着免费一千个项目,无论公开/私有

网友:
也有类似需求,试试大家推荐的软件看看哪个适合我,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买一个VPS,搭建ngrok

网友:
估计买个花生棒什么的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