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系列变频器参数说明?

楼主(2017-01-20):
在调节ABB ACS550变频器时,用到PID调节。在设置参数时有两组参数没有搞明白 。 一组是23组 参数在2301到2303 。另外一组是40组 4001到4003。 请兄弟们说明一下!

楼主:
有仁兄使用过吗?

网友:
用过550,但没有用过她的PID
一般有plc控制的话,用PLC的pid块即可。

楼主(2017-12-14):
我已经搞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