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出现“缺少所需的cd dvd驱动器设备驱动程序”怎么办

楼主(2017-01-20):
最近买了一台组装机,系统盘挂固态硬盘,另外再挂机械硬盘,主板采用映泰B150MD PRO D4 。

安装莫老大坛里的干净WIN7版(还是采用USB方式安装),我做好的安装盘在其它台式机,笔记本安装没有问题,但这台新买的机器就是不行。

卡在这个地方:

因为下一步灰色的,没法点击,不能往下安装了,

网上有的办法,比如取出重新插U盘,取消深度隐藏,我基本都试了,无解。

大家怎么解决的?谢谢交流

网友:
用的100系列芯片组么,看看这个http://itbbs.pconline.com.cn/diy/52450489.html

网友:
一般是USB3.0的驱动没有  先r把USB3.0的驱动放到硬盘上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这个问题我还不好搞定

网友:
拔下USB,重新插上。再装...

网友:
新主板,系统安装盘不带驱动,不认盘。你可以去其它老点的配置电脑上装好系统再把系统盘移过来新电脑

网友:
存储总线操作系统不认识,用Win10或进bios里改sata的模式。

网友:
接usb2.0的口装,不要接3.0

网友:
我用u盘引导安装镜像iso文件安装也会出现这问题,但是进u盘的pe系统解压安装镜像再安装就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