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上所带DSP主要是做什么功能的时候用到?

楼主(2017-01-21):
请教,
xilinx的FPGA上所带DSP主要是做什么功能的时候用到?

网友:
dsp48只是一个乘加器,跟一般理解的dsp不一张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DSP硬核

网友:
运算,比如说pid的乘法

网友:
乘加、乘加、乘加!... 大量的乘加,各种的滤波、FFT 运算、相机、影像音平频处理等,大级数的浮点 ALU,最终估计还是为了...乘加!

网友:
涉及到运用FPGA运算的时候,卷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