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车用蓄电池品牌。

楼主(2017-01-21):
公司有几台车,但是都很破了,有时候车抛锚,原因都是蓄电池没有电,要叫救援车,超级麻烦。

所以打算购买一个备用的,以后如果在路边抛锚,就拿过去给车临时启动用,麻烦推荐一个蓄电池牌子,谢谢!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卷绕式的做应急启动用,这么多年也就用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卷绕式的做应急启动用,这么多年也就用了一次

请问具体型号是?

网友:
有这种专用的应急启动电池卖的,充电宝大小,瞬间放电200A,用于汽车抛锚启动

网友B:
X宝上找: 汽车充电宝启动电源
像充电宝一样, 又小个, 又可以启动汽车

网友:
买可以启动汽车的充电宝就行了, 蓄电池不用的话维护很麻烦, 很容易放坏了, 还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这项服务的

网友:
最简单的是用>4000mAH, >40C 的锂电3串, 可以启动汽车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上找: 汽车充电宝启动电源
像充电宝一样, 又小个, 又可以启动汽车

还要这个东西,谢谢,去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装否则充好电,半个月就自放电完了。

看看我的教程。

谢谢莫大哥。

网友D:
我有一个充电宝的汽车启动电源,不会自放电啊,放了几个月还是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充电宝的汽车启动电源,不会自放电啊,放了几个月还是满电

什么牌子的,赶紧共享一下

网友E:
还是建议检查一下蓄电池频繁报废的原因吧。

网友F:
之前有做过这个东西,最好的就是卡儿酷了,另外,尽可能买容量大点的,因为都是高倍率电池,容量大点的应该相对用的时间长一些,其他功能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建议检查一下蓄电池频繁报废的原因吧。

是老化了,所以还是打算给公司买一个预防,有问题就立马开车到现场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充电宝的汽车启动电源,不会自放电啊,放了几个月还是满电

对头,分享下哈。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做过这个东西,最好的就是卡儿酷了,另外,尽可能买容量大点的,因为都是高倍率电池,容量大点的应该 ...

谢谢推荐。

网友:
检测一下汽车是否吃电,否则再大容量电池只是多停几天而已

网友:
我买了18w柔性太阳能板给车电池充电,每天都是满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没事,我说的是移动点火电源。

这个都是锂电,最好不要充满存放,很可能一周就鼓起来了,除非经常用的人,比如修理厂,4S店等等,去救援现在都是用这个,自己用的话,十年八年用一次的,

还是叫个救援算了,一次也就50块,我上次自己车放了很久没有开,电瓶也不行了,叫了救援(我自己之前做这个,也没有给自己留一个,不是经常用,确实没有必要)。

网友:
用4节高倍率放电的铁锂电池串联

网友:
我的电池打不起火了,用2个14v充会就好了,我住4楼,提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