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写入速度是4.5M/S,读取速度为17M/S。差4倍

楼主(2017-01-21):
之前没怎么关注过U盘的速度问题,现在要copy电影,速度问题就出来了。
U盘的写入速度是4.5M/S,读取速度为17M/S。差4倍

写入真够慢的。也许我的这个是usb2.0的吧,是不是usb3.0的能快不少?写入能到多少呢?

网友:
USB3.0 好点的盘  大文件写入 好歹也能 30-50MB/S以上吧  好的 能上  100MB/S 没问题      2.0的盘我以前做过一个SLC的  大文件 写入可以到  30MB/S

网友:
3.0的 SLC盘 , 写入 150, 读取 200

网友:
我的USB 3.0的U盘,写80M/S,读130M/S,自从用了高速U盘,那种辣鸡U盘彻底扔了,即使手上的USB2.0U盘,写也有20M,读28-32
主要在于闪存的体质和主控的性能
成品U盘,都是降级片,黑片等辣鸡闪存做的,我的U盘是从SSD上拆的片子,速度快很多

网友:
我u盘基本上写入都是40MB以上的

网友:
2.0的U盘该换掉了

网友:
我的3.0优盘,写入190读取180

网友:
用emmc自己做的U盘,usb2.0的写入也可以到40M

网友:
3.0的u盘3个,64G的100M写入,32G的150M写入,16G的180M写入

网友:
撸了个拆机粒做的MLC 256G U盘 才269元  大文件写入100M+ 读150M+

网友:
很多因素决定的,主控接口速度,通道速,flash类型,flash die的数量。。。。

网友:
主要是因为Flash慢,普通的Flash都是相当于Class 4的SD卡的速度,写入速度就是4MB/s,如果你想要牛逼的速度,需要买牛逼的U盘

网友:
都是价格战搞的。以前怪USB接口速度,实际上是FLASH好坏很关键。

网友:
3.0的快多了。尤其拷电影的时候爽多了

网友:
优盘只用CZ80,用起来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