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都打不开了?上TRACERT结果图,求指导

楼主(2017-01-21):
(图片)

网友A:
IP是通的,检查是否中毒吧。

网友:
把?后面的去掉试试,不行就换个浏览器试下吧,最后那个IP是可以百度的.

网友:
我的昨晚也不行

网友:
百度有cdn,局部网络问题,换dns试一下。另外,ie6可能有问题,换个浏览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是通的,检查是否中毒吧。

对这个问题很奇怪, 别的网站很少见. 但是百度很常见. 就是baidu, 经常偶尔不能访问(我只能用两个矛盾的词来描述次数, 其实次数不算多, 但是对于这个级别影响力的网站, 就显得多了).

我也是碰到 ping 的通, 访问不了, 然后隔1-2天, 晚上就能到百度(区域)故障的新闻/传闻.

网友:
我这里昨天也打不开,ping百度都ping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