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1KHz的脉冲代替高低电平作器件的使能信号?

楼主(2017-01-21):
MOS的驱动器有个使能引脚,低有效,之前使用固定的电平作为使能信号,结果MCU死机的时候管子直通了,如果能使用脉冲信号作为驱动器的使能信号应该会好很多吧。
具体就是输入几百到几千HZ的脉冲就可以输出一个低电平信号,如果输入信号不翻转了就输出高电平。
记得之前有人发过电路,电动自行车的MOS驱动就是使用脉冲信号使能的,稳定的高低电平是无效的。但是死活就是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我找过类似的器件,看门狗的计时时间太长,FSK解调芯片和PLL芯片不太好用,计时器芯片都是电平复位,MCU死机也是无解。
有没有集成的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尽量还是想用集成芯片,实在不行再考虑分离器件。

网友A:
>>有没有集成的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尽量还是想用集成芯片

可以使用音频解码芯片 LM567。如下图:

网友B:
看门狗芯片 813

网友:
类似步进驱动中的半流锁定,论坛雕刻分栏中 A3977的应用电路 ,有个关于半流电路的,用的74HC123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电容隔离,后面再用积分电路即可。

网友C:
hc123,cd4556可重触发单稳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123,cd4556可重触发单稳态电路

我使用Multisim做了仿真,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在晶振失效,MCU输出的频率降低的情况下就出问题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晶振失效检测的方式来保护,应该是可用的,
我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即使脉冲频率降低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集成的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尽量还是想用集成芯片

可以使用音频解码芯片 LM567。如下图:

这个器件有点老了,而且对于频率的精度要求好像是比较高。
Multisim里面没有这个器件,没办法试一下。后面别人推荐的74123可用性更好一些。

楼主:
这个电路貌似不能用啊

网友:
用三只三极管做一个单稳态触发器就可以吧。
原来我发过一个这种电路。

网友D: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貌似不能用啊

你去看下这个帖子:
http://www.yleee.com.cn/thread-56333-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这样:

应该把电阻换成二极管吧,这样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Multisim做了仿真,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在晶振失效,MCU输出的频率降低的情况下就出问题 ...

你可以设置时间为毫秒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芯片 813

对,还不如用看门狗芯片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器件有点老了,而且对于频率的精度要求好像是比较高。
Multisim里面没有这个器件,没办法试一下。后 ...

程式跑飞了,也可能有脉冲输出,不过一定不会是正常的1KHz,所以用芯片有额外的保护。

网友:
用123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还不如用看门狗芯片方便了

各位新年好!
今天我们刚刚开始上班。
813的计时时间在1秒以上,这个电路我还是希望在毫秒级别的,
另外,看门狗一般输出的不是一个恒定的电平,而是复位脉冲,只有带有电源监视功能的芯片,在电源监视引脚电压过低的时候才会输出稳定电平。
所以一般的看门狗芯片应该是不合适的。
前面的分离元件电路,我来仿真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把电阻换成二极管吧,这样改一下:

这个电路时可用的,要适当的选择电阻电容的参数。在1KHz频率下没问题。我觉得555电路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对这个器件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把电阻换成二极管吧,这样改一下:

嗯嗯,要换成二极管,我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