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信 AX88772 usb网卡连不了网络, EEPOM 是否需要配置

楼主(2017-01-21):
最近在调试亚信 AX88772 ,电脑识别到并安装了驱动,但是usb网卡连不了网络, EEPOM 是否需要配置?理论上应该烧写MAC地址等信息的,不然MAC全0。有没有玩过的帮忙解答一下,或者上传一份参考配置参数。

网友:
六七年前搞过AX88772,EEP是要烧写的。
搜了一下,电脑里竟然有!!!算你走运~
具体怎么搞忘记了,自己研究吧

网友A:
以前做了一个项目,当时使用STM32的EMAC连接AX88772C,用STM32的IO模拟了一个SPI的E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了一个项目,当时使用STM32的EMAC连接AX88772C,用STM32的IO模拟了一个SPI的EEP ...

意思是需要参数配置的,参数应该怎么配置?找不到相关参考文档。

网友B:
传个我自己在用的,改序列号和MAC地址的位置已经给你标出来了,自己改。
2楼的软件是88772/88772A的,不是88772B,不能用。
具体的EEPROM说明应该是这个文档,不知道谁有。
AX88772B EEPROM/Manufacture User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个我自己在用的,改序列号和MAC地址的位置已经给你标出来了,自己改。
2楼的软件是88772/88772A的,不是8 ...

谢谢你的资料。我现在用的是AX88772C 和AX88772B 应该是通用的吧? 发现我现在用的是93C66A ,年后要换成93C66B才行(看手册93C66A是8位的,93C66B是16位的,还以为上拉电阻就可以任意配置)。现在在想用什么烧配置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我现在用的是AX88772C 和AX88772B 应该是通用的吧? 发现我现在用的是93C66A ,年后要换 ...

看了下,C是B的降成本版本,少了内部的ID SRAM和唤醒功能。 93C66的A与B只是版本的差别,8、16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C是B的降成本版本,少了内部的ID SRAM和唤醒功能。 93C66的A与B只是版本的差别,8、16都是支持的 ...

写了配置还是不能上网,配置内容里面的AX88772B要不要改为Ax88772C? 芯片是Ax88772C 。

网友:
论坛果然是神坛啊

网友:
写了配置要重启AX88772生效,重启后看下配置进去没有,能看到mac没有

网友C:
2楼只提供了软件;但是少了srom.dat文件;C和B是否通用没作测试过;烧录软件基本是为量产提供的;好像无从下载。
个人认为C和B是不通用的;C比B晚一年多才出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了配置还是不能上网,配置内容里面的AX88772B要不要改为Ax88772C? 芯片是Ax88772C 。 ...

你说的不能上网请详细描述,USB设备有没有识别,驱动能不能安装,网口能不能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只提供了软件;但是少了srom.dat文件;C和B是否通用没作测试过;烧录软件基本是为量产提供的;好像无从 ...

那个软件好像没识别到设备,但是电脑是识别到了,并且安装了驱动,可能就像前面说的,软件只适合A系列吧。我看看配置正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能上网请详细描述,USB设备有没有识别,驱动能不能安装,网口能不能link? ...

插网线的话,指示灯会闪,应该是通的?
不过电路是参考资料的。有人说是电流型,资料是电压型的,这个有待指教。
看了下,应该是配置还是有问题,有人说不用配置也能用?
官网的答复是支持16位的EEP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网线的话,指示灯会闪,应该是通的?
不过电路是参考资料的。有人说是电流型,资料是电压型的,这个有 ...

网口的接法没问题,但要确认下网络变压器的口间抽头是不是2/7,有的是4/5。
你的这个看起来像是MAC为0,DHCP不分配IP造成的。要改EEPROM中的MAC配置。

楼主:
现在来回复一下,板子能上网了,我换了个93c66B.最近没时间找原因。

网友(2017-06-06):
楼主好,我最近在做AX88760的开发,AX88760可以简单理解为把一个AX88772A和一个4口USB集线器封装在了一起。我目前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使用的外部EEPROM是93AA66C,设置成16位模式。我通过单片机向EEPROM里写入了网卡的配置信息。但芯片上电后,无法正确识别设备。当不连接EEPROM的时候,可以正常识别集线器和网卡。

网卡的配置信息采用AX88760.pdf第19页的例子。
电路是根据官方评估板原理图画的。

网友(2018-07-30):
没想到居然真能搜到这东西

网友D(2023-01-16):
使用“Windows_SROM_Tool”里面自带的TestDriver驱动进行安装识别,然后在软件里“Device Sel.”项选“AX88772B with BOTM”,设置MAC等信息,其它不需动。点“program”,就能将数据写到EEPROM里了,重新上电88772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mac地址要是唯一的不能重复,可以借用CPU ID在代码中自动生成。保证在你的产品或接入网络中不能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Windows_SROM_Tool”里面自带的TestDriver驱动进行安装识别,然后在软件里“Device Sel.”项选“AX88 ...

这个方法好~~~以前做产品视频转换的那些eeprom,都得拆下来,用烧写器烧,再焊接回去,烦不胜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c地址要是唯一的不能重复,可以借用CPU ID在代码中自动生成。保证在你的产品或接入网络中不能重复! ...

亚信的软件支持自动变更MAC,软件在本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