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噪音大,然后不工作,是什么状况?

楼主(2017-01-21):
同事的西门子冰箱,两千多块钱的,今天打电话说坏了,现象是噪音大,然后就给关掉了,然后第二天再开还是,然后又关掉了,后来再开就不工作了。售后来看说是需要更换压缩机,报价900,不划算了,因为一个二手冰箱差不多的也就几百块钱。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更换压缩机了?

网友A:
修过2个,都是PTC启动器老化坏,换掉就可以了,一个PTC启动器5元左右.拆掉换上就可以,故障都是不制冷.
你可以买个PTC试试

网友:
一般是启动器坏了,有PTC的有重垂的,也有电容的。

常用的一般是PTC和重锤的比较常见,电容的比较少,但也有一些用的。

打开看一下,前两种就是在压缩机电源接口上那个塑料块,电容也很容易分辨。

换一个启动器试试,家电配件市场一般不会超过8块钱。

网友:
关键词:同事,打电话,坏了

网友:
女同事吗?守夜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2个,都是PTC启动器老化坏,换掉就可以了,一个PTC启动器5元左右.拆掉换上就可以,故障都是不制冷.
你可以 ...

ptc坏了是启动不起来,然后过流保护器跳开,开机1分钟内会听到啪嗒响一声。根据楼主的描述压机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噪音大? 压缩机不启动可以断电情况下用手摸摸压缩机接线头那边是不是很烫,是的话一般就是太热两器保护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噪音大? 压缩机不启动可以断电情况下用手摸摸压缩机接线头那边是不是很烫,是的话一般就是太热两器保护了 ...

1、换两器,看下压缩机功率参数去找人给换一个
2、检查冰箱系统看有没有其它异常了(线路什么的)
3、找人修吧
4、说下,换压缩机一般材料成本300以内,但是工序有点麻烦,要焊下压缩机、再焊上新的,要抽真空,要灌冷媒……人工成本贵

网友:
可能是压缩机卡缸了,我家的西门子冰箱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要换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