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的朋友推荐个拆焊台,拆直接焊在板上的PLCC集成块

楼主(2017-01-21):
网上那种像电吹风的那种风筒价格比较低,100元左右。有的还带温度调节,但是怕温度过高或温度不稳定。
850型号的热风拆焊台价格高些,难得用一次,也有人反应不好的。请用过的朋友谈一谈,或推荐个还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
就用850,可以买二手的,多拆焊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如果只是拆的话,用大风筒就好,我用白光大风筒从板子背面吹,这样可以保证不损坏芯片。

网友:
应该有方的烙铁头,直接焊下来得了

网友:
芯片不要了的话,直接把脚切断,再一个个焊盘清理干净简单多了,一把烙铁搞定

网友:
一般的片子  用 快克 857DW, 我在用的,小巧,好用, 如果板子散热好底下再加个预热台, 我现在的板子基本不需要

网友:
于 6、7 楼兄弟的建议都很好,适合铺有大片的地走线散热的 PCB 取下时使用,若接脚没大片面积走线的话,就随便找一个能调温调出风量的热风枪来吹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