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了两天不睡觉给自己做了一个电源,发点图得瑟一下。

楼主(2017-01-22):
还没有搞好,大把电路没有焊

网友:
庐山真面目不见

网友:
未见电源真身啊

楼主:
基本上是瞎焊的洞洞板,很久没玩手都生了,等我回头整理好了就做一块板,然后贴出来。这次主要是上个月开始预热了一个LM199的基准,今天拿来试一下。

网友:
还是先贴个原理示意图出来吧,看这架势,打算输出10uV步进?

网友:
这是啥呀?

网友:
确定是电源不是基准源?

网友:
DAC用的是AD5791吗?

楼主:
两片LTC1597叠加,辅路为正负输出,然后给加法器,没有啥新鲜的,很容易的

网友:
唯独不见主角现身。

网友:
是不是借用的万用表的壳?

网友:
不会是空载吧

网友:
说好图呢?

网友:
这个精度太可怕了

网友:
讲讲吧,正在了解数控电源

网友:
只看到了34401a在唱独角戏,幕后的主角什么时候才上场呢~

网友A:
34401 的NPLC=10下的 enp-p等于多少?

网友:
没见主角出场

网友:
知道楼主是来秀万用表的,,,,

网友:
楼主这个电源太牛了,可以做基准了

网友:
这是万用表

网友:
洞洞板呢

网友:
万用表不错,不见电源可惜了

网友:
我来帮忙焊。

网友:
连续2天不睡觉? 也没见“庐山”,是否楼主后来睡着忘记拍了?

网友:
到底在得瑟啥

网友:
好多好多位数字啊

网友:
自己玩的还是产品?如果只是玩,让大家伙看看原理图呗

网友:
弄个01.23456

网友:
估计LZ去睡觉了~,静待LZ的板子露脸

网友B:
电源做完就马上跑去隔壁卖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做完就马上跑去隔壁卖表了啊

瞎说,我不会落魄到卖万用表的

楼主:
电路板我节后一定作一块,这样拿不出来得瑟的,LTC1597大把的线再光耦隔离太乱了。

网友:
"3"字中间多亮一段吧

网友:
同问
空载? 温漂?
没这两个 不予评论呵呵

楼主:
目前空载,设计电流100mA,至于温漂,都是命,自己没法办的。电阻电容都不是你造的,CBB基本都是假货,就连聚碳酸酯的电容都是假货,所谓的金属箔电阻大多是二手的,也没精力测试温度系数,所以没法温补。再说温补这些也是一个学问不可能啥都会的。所以温漂就是命,向往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瞎说,我不会落魄到卖万用表的

那估计有骗子盗用你的图了,他发的机子的面板脏的地方都和你的一模一样

楼主:
晕死,我知道是谁的

网友:
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做完就马上跑去隔壁卖表了啊

笑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我节后一定作一块,这样拿不出来得瑟的,LTC1597大把的线再光耦隔离太乱了。 ...

我就喜欢看乱糟糟的飞线,那样才叫得瑟

网友:
啥?上几张真身看看

网友:
楼主是来秀表的,鉴定完毕!

网友:
成本也需要不少吧!

网友:
什么电源精度这么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4401 的NPLC=10下的 enp-p等于多少?

NLPC啥么意思呀,大神

网友D:
LZ好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好功力!

好功力不敢当,由于做了许多年社会最底层的工程湿,应该说经验是有一点了。
低压下的ADC,DAC电路温差电压是最大的问题,可以去查一下热电动势的相关知识。
总之,做一个稳压电源,不管精度如何,不管如何控制让输出电压在10uV那一位不跳,确实是很难的。
还有就是关于元器件,贵的绝对是有道理的,500一只的DAC真的比5元一只的好,所以尽量找贵的零件是一切的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C:
NLPC啥么意思呀,大神

Number of Power Line Cycles,NPLC=10是指积分时间为10个市电周期,尽可能降低市电的低频电磁场干扰。

网友E:
大师好雅兴,开环做的这么准

网友:
我以为楼主自己做了个34401

网友:
纯属路过过来混个脸熟,对了楼上把我要说的说了,我只能说好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好雅兴,开环做的这么准

你真是好眼力啊,我确实是开环的,具体这个电路分辨率是多少我也不清楚
现在我取消了两片LTC1597叠加的方法只用一片了,实现的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用MAX6325和MAX5541制作一个可以程控的电源,指标是0-30V,电流100mA,其中恒流是固定的,不用调。用可程控的电源给恒温基准供电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LM199的稳定期要好长时间,所以有一个可调的电源可以大大的缩短周期,我具体的做法是,启动的时候采用30V供电8秒然后降到20V3秒然后降到18V持续供电。
然后用这个电源给LM199供电,LM199我没有画PCB,把每个引脚用NCO40型号的0.2mm合金线延长50mm再接线,然后用保温棉包住放入玻璃瓶然后再用保温材料包裹放入广口的玻璃保温桶
LM199给出的基准电压直接给LTC1597,LTC1597表现出来的线性非常好。再用这个LTC1597做一个小电流的稳压电源,然后我在MCU里存入这些要输出的电压的参数,参数包括LTC1597和MAX6325的数据,也就是说LM199的供电电压是可以微调的,这个需要逐一校准,电路能够在10uv这个级别上的微调我就是靠微调LM199的供电电压。
这样就可以通过努力获得至少几十个我认为需要的电压了,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去校准我未来要做的ADC采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是好眼力啊,我确实是开环的,具体这个电路分辨率是多少我也不清楚
现在我取消了两片LTC1597叠加的方 ...

大师谬赞了,我哪有什么眼力

我就是觉得做个2440方案的电压源就拿来炫,这是这是初级玩家才干得出来的事

这不符合您的风度

做电子,不就图个玩吗

网友:
关注帖子更新,期待庐山真面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功力不敢当,由于做了许多年社会最底层的工程湿,应该说经验是有一点了。
低压下的ADC,DAC电路温差电 ...

我也计划用贵货做一个校准源 :)
基准 LTZ1000 + 20位DA  AD5791 + 低噪声运放  ADA452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计划用贵货做一个校准源 :)
基准 LTZ1000 + 20位DA  AD5791 + 低噪声运放  ADA4522  ...

没有那么容易的,我最后没有用AD5791也是综合考虑过的,你这个组合里就是运放比较现实,LTZ1000做好了很折腾的,外围的东西太麻烦了。